[ARM] 新唐NUC123系列用ISP方式下载,具体怎样弄?

楼主(2023-02-06):
新唐NUC123系列用ICP方式下载,必须具备ICP下载器,如果用ISP下载,用户必须先从内存中划出LDROM,然后通过ICP方式将启动程序下载到LDROM,但是LDROM的启动程序到哪里弄到,也不知道官网哪个地方有这启动程序的工程代码,哪位朋友懂的,请提供一下有关的链接或相关资料,谢谢!

网友A:
官网下载BSP里面找
我用的 MS51 芯片,对应目录
BSP\MS51FB9AE_MS51XB9AE_MS51XB9BE\SampleCode\ISP\ISP_UART0

其他片我没看,理论上bsp里会有,没有的话下载页面应该也会有单独的下载包
实在不行就看看同型号其他BSP里有没有 ISP

网友:
在官网的 ISP 安装软件里头就有相关的 *.hex 或 bin 文件。keil 安装了 nulink 驱动之后,在 keil 里头也有。使用 nulink 烧录进去,并设置为 LDROM 先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下载BSP里面找
我用的 MS51 芯片,对应目录
BSP\MS51FB9AE_MS51XB9AE_MS51XB9BE\SampleCode\ISP\ISP_UA ...

谢谢!
原来配板光盘里没有ISP文件夹,从网上下载的就有,在  NUC123BSP-master\SampleCode\ISP\ISP_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