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ed灯标准,为什么同样是18w灯泡两者差距这么大?

楼主(2023-02-06):
各位大佬,为什么同样是18w的灯泡两者差距这么大?国家有执行标准吗?

网友:
价格和品质是有联系的!

网友:
厂家不同当然有差异

网友:
这不简单因质检监查水平高

网友:
右边那个是不是把CRI80打成IRC80了

网友:
网购简配版与实体正规版区别,

网友:
大概率功率不一样,建议拿功率计测试一下。这东西很多虚标的

网友:
是一样亮度不?

网友:
把灯泡盖子打开看肯定有区别,一个肯定有恒流驱动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
乱标的,要实测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看板上装的电子件是有区别的。

网友:
你网购花和实体店一样钱看看能买到什么东西。

网友:
价格区别导致物料也有区别

网友(2023-03-09):
对于网购的来说最好的是小功率标成大功率(寿命长,亮度低一点),再次是同功率缩体积(亮度差不多,寿命短),再再次是更大的功率标成小功率(过时光效低LED,寿命短)。

网友:
对于网购的来说最好的是小功率标成大功率(寿命长,亮度低一点)

体积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