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焊机可以改点焊机么?

楼主(2023-02-06):
手里有台单板的小焊机,可以调压调流,用得极少,想着能不能做其他用途,看到手里一堆18650,觉得这东西理论上应该也可以做点焊机吧?都是低电压,大电流,加个时控是不是就用来点焊了?

网友:
加个时控应该可以用来点焊

网友:
好象还没有看到哪个用逆变式焊机过,楼主先试成功大家好跟着仿制

网友:
电压除以5,电流乘以5,再加上时间控制,估计可以

网友:
都是低压,这低压怎么界定的,点焊机和电焊机电压差太远了吧

网友:
焊机起电弧的电压高多了

网友:
电压太高了哈,不过可以试试……
如果不引弧,你直接短路焊条,其实电流也不是很大的……

网友:
估计不好改,我也有一个大焊250的小焊机

网友A:
百度了下,好像还没人用这种改过,老焊机倒是可以改

网友:
能不能改成对焊的方式焊薄板材

网友(2023-03-16):
高手不都是微波变压器改吗

网友:
电焊机好像20多V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百度了下,好像还没人用这种改过,老焊机倒是可以改

老焊机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3-04-23):
引用 网友B:
老焊机是什么意思

老式焊机 线圈的,几十斤那种

网友:
简单说,纯铁芯变压器的理论可以,逆变的就不要搞了

网友(2023-10-05):
谁搞好了说一 下,谢谢

网友:
低压点焊可以

网友:
逆变的不可以改

网友:
    成品逆变点焊机都是中频整流的,铁和镍对高频交流阻抗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