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更换中兴V8 电池

楼主(2023-02-06):
该手机电池待机时间太短了,马云家购买了电池(不知是否原装),小二硕原装电池。大家看下面的图片:

买点吃赠送一次性工具

拆下充电口两边的两个小螺丝

沿着手机后盖的边缘,用指甲轻轻翘起来,注意:力度不能太重,要用大拇指的指甲沿着手机后盖的边缘撬一周,这样就轻松取下后盖。顺便把有悔尘的镜头透镜擦拭一下。
然后把三个红圈的压线板拆下,用小撬棍将三根数据线轻轻撬开。。。。。

电池很难拿下来,粘合的太近,用电吹风吹了5分钟,配合撬棍都将电池折弯了,采取下,压在电池上面那根数据线要注意,很容易在拆电池时候尤其是大力出奇迹时把这根数据弄断!后果你猜。。。。。

大家看,左右两个电池还是有点不同,但是购买的电池安装上非常契合!反正不到30元!接着就当备用机使用了。

安装简单,扣合后,按压听到咔吧咔吧,开机一切正常!待机时间有待于观察。。。

谢谢同志们

网友:
旧电池可以用在别处,发挥余热

网友:
  用到现在 可以了

华为的电池 质量好  ……

网友A:
过来人告诉你,锂电池谁都可以造,但是好的锂电池(容量和循环次数接近原厂的)凤毛麟角,不要信什么原装、正品,电池得看牌子,用过很多,就品胜的和原厂接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来人告诉你,锂电池谁都可以造,但是好的锂电池(容量和循环次数接近原厂的)凤毛麟角,不要信什么原装、 ...

品胜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byd的电池也可以啊,就是不知道在哪里买

网友:
这用的什么输入法啊,这么多错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来人告诉你,锂电池谁都可以造,但是好的锂电池(容量和循环次数接近原厂的)凤毛麟角,不要信什么原装、 ...

飞毛腿的咋样?前几天买了个飞毛腿的换了,用了几天感觉还行。就是不知道耐用否

网友:
从手机电池内置开始就很少买这些品牌的电池了,用个两三年直接换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