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群光电能95w适配器,用料比较节约。

楼主(2023-02-06):
人家联想的老结构65w都用120uf的电容,这货不但用台湾的电容,而且居然用68uf的。老结构过分了点。

开关管用万代的12n60和东芝的k3568。很一般的货色。

网友:
也可以了吧

网友:
没看到正面元件,用450V电容,是带主动PFC了吗?

网友:
为啥就拍背面了

网友:
也不算太差吧

网友:
应该还可以吧

网友:
标签假的。TUV认证ID是10000000000...

网友:
不是偷工减料。这是带主动pfc的,大电容的电压高,电容容值可以小一些。

网友:
高压侧2个mos,大概率主动pfc的,95w电源用68uf电容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