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ups电池和电驴子电瓶充电的区别

楼主(2023-02-06):
找了很久没有看到有关两种电瓶的区别,只看到说不同厂家不同配方,电瓶电压有微小区别。
根据实际经验,以前把电驴子电瓶安装到ups内部,过了几年电瓶胖到无法取出。但是这个单次也不一定能证明什么。
现在想知道的是,ups的三段浮充模式是不是适合电驴子电瓶?

网友A:
应该是电池质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电池质量问题

就是说,本质上两种电瓶没啥区别?类似普通电池和功率电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本质上两种电瓶没啥区别?类似普通电池和功率电池?

至少电压应该是一样的,汽车电瓶长期浮充也没问题嘛,汽车电瓶和电驴电瓶都是可以大电流放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至少电压应该是一样的,汽车电瓶长期浮充也没问题嘛,汽车电瓶和电驴电瓶都是可以大电流放电的。 ...

汽车电瓶的型号就是启动电瓶,还有cca等好多参数,ups电池也是专用,起码有容量20hr,唯独电驴电池,好像杂牌军,很难找到有关参数,例如20安时是20hr还是2hr?如果是20hr,那还没用就缩水了,用在电驴上根本没有20A时

网友B:
咸鱼35买了个不带电池的山特ups,车行买了块旧电瓶。组装给电脑用,现在3年了,ups和电池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35买了个不带电池的山特ups,车行买了块旧电瓶。组装给电脑用,现在3年了,ups和电池都正常。 ...

如此说电驴电瓶是可以长期浮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咸鱼35买了个不带电池的山特ups,车行买了块旧电瓶。组装给电脑用,现在3年了,ups和电池都正常。 ...

长期浮充,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你有几次停电呢

网友:
相当于锂电的动力型和容量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