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三无usb排插…

楼主(2023-02-06):
哪里来的想不起来了,今天看到后打开看看USB靠不靠谱…谁知道居然这鸟样…电源芯片小的可怜,你好歹给个丝印我看下参数也好啊…这个样子我敢放心用么…空间太小了…不然我还打算把里面的东西拆了换上我那个5v2a的双口充电板…

网友:
这种USB充电板可以插USB灯。

网友:
这种山寨货的质量确实比较担心,里面接220V的连接线都细的可怕。

网友:
就是这样简单的。

网友:
USB部分不要拿来充手机,插座可以使用小功率电器。

网友:
淘工厂的货吗?小电流场景应该可以胜任

网友:
这种品质的插排带的USB电路板比较精简,主要是用来插USB灯之类的小电器。

网友:
里面的线也太细了,USB电流最多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