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现在5g手机还分移动联通版和电信版吗?

楼主(2023-02-06):
好久没有用过电信号码了,记得很几年前还分电信版,普通手机不能使用电信号码。
最近公司要给大家免费配电信手机号,要求公司业务都要通过这个号码,所以是不是需要单独买一个支持电信的手机?还是现在都通用了?

网友:
一般营业厅是有定制版的,不然都是全网通的吧?

网友:
楼主可以了解一下携号转网

网友A:
定制版的也便宜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制版的也便宜不了多少钱的。

定制版可以零元或者一元购的啊,前提是你得来个大几百的套餐绑3年.....

网友:
现在基本上全网通了

网友:
应该还得分吧,经常有10016给我打电话说让我4升5,我都拒绝了,甚至把10016拉黑,结果今天一共0318的电话打来还是这个事,反正没有10000打来过

网友:
4G好早就只有全网通了,5G就没有听说过专用,广电不清楚

网友:
好像买的都是全网通版了

网友:
如果不是全网通,可以携号转网。

网友:
基本上手机都是全网通了

网友:
从4G开始的手机基本都是全网通了,从4G频段开始只有TD-LTE和FD-LTE这两种制式,所以三网基本统一了,随便插随便用。

网友:
前几年见过个别手机要SIM卡1的位置放电信卡才能用5G,放SIM卡位2只能用4G上网,现在基本上主流手机都是全网通,卡槽位随便放卡都能上网的了呢

网友:
全网通了吧

网友(2023-03-09):
现在5G的手机都是全网通的,但手机里兼容的4G,3G网还是区分移动,电信,联通的。
如果你公司分配给你的电信手机号是开通5G的。那基本上所有的5G手机都可以用5G网,但如果这个手机不支持电信的4G,3G网,那在没有电信5G信号的地方,就用不了。。
所以你换手机的话,要看清楚,这个手机是不是向下兼容电信的4G,3G网络。。因为手机号卡肯定是支持的。。如果手机不支持电信的4G,3G网络的话,一样不好用。很多地方还没有5G的信号呢。。

网友:
应该通用了

网友:
不在营业厅买就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买手机店主不在问运营商。

网友:
移动电信还是有点频点的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