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基本不用的TP-LINK八口千兆交换机TL-SG1008M

楼主(2023-02-06):
已经两年没有使用交换机了,拿出来看看,拆开发现内部太简单,不过以前使用时质量还是不错的,一根网线能带8台台式电脑。

只会用,拆开了也不懂元件性能,尽量拍的清晰一点,不解释。

网友A:
好用就行。可惜没看到重要的芯片型号。

网友B:
嗯?带8台电脑?组团打红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就行。可惜没看到重要的芯片型号。

应该是在散热器的下面,粘的太紧,没拆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带8台电脑?组团打红警

不错,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交换机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捡了两个这种外形8口的,可惜都是百兆。

网友:
这个挺好的啊。家用一般够了

网友:
还不错,可以用用

网友:
我也不懂,不过看这里边是挺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