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拆个顶配的汽车座椅看看里面的复杂程度

楼主(2023-02-06):
拆个顶配的汽车座椅看看里面的复杂程度

网友:
通风,按摩加气囊,还有呢?

网友:
还拆下去吗

网友A:
感觉坐椅的通风功能在夏天是不是挺好用的?没见过几个有通风功能的

网友:
真没多大意意

网友:
这座椅骨架看着很结实啊,用料真足!

网友:
这座椅真带劲

网友:
头枕不带显示器的不是顶配吧?

网友:
美国车用料厚实,但还是爱坏。

网友:
南方夏天,肚子冰,背流汗,难受。加了通风舒服多了

网友:
座椅通风,方向盘加热我觉得很有用,其它感觉没啥。

网友:
通风 加热豪车

网友:
通风座椅还不如加个悬空的座垫,把PP/后背与座椅之间隔离开2厘米,一开空调很快就凉透了,背上有汗也不会沾到座椅上;
坐标广州,夏天30多度,车是真皮的座椅,此方法用了十几年了。

网友:
这骨架看着就结实

网友:
只要车的空调够劲,都不是事。

网友:
这做工没说的  够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坐椅的通风功能在夏天是不是挺好用的?没见过几个有通风功能的 ...

好用,谁用谁知道!

网友:
我也弄了两个汽车座椅,想改成办公椅子,结果架子不好鼓捣。烦。

网友:
这个座椅不便宜,有通风、加热、电动调节。

网友(2023-03-11):
    通风加热座椅还是不错的,特别是冬天和夏天时最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