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个hivi有源音响

楼主(2023-02-06):
故障是不响,两边是单独供电和功放,只有一条信号线连接,查了几个小时才查到一个电容漏电,是有容量的。

机子功能多,做工还不错,但是要是说花小6k买这玩意嘛,我只能说喜欢就好。
图片太乱,将就着看吧,不会排版。

网友:
按道理来说真的非常不错,带式高兴,馒头中阴……

网友A:
带网口和WiFi?去掉这功能,价格打骨折

网友:
这音响确实不错

网友:
环牛+e牛,大水塘电容,安森美功率大管,我也觉得不错

网友:
M3?我在用M5。感觉不知道是数字功放还是喇叭单元的问题,低频不够蓬松,声音偏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网口和WiFi?去掉这功能,价格打骨折

人家还有app的,如果没有这些功能,这玩意也没有卖点了。

网友:
功能多多 钞票多花

网友:
还有无线网络功能

网友:
看到胶水没了兴致 应该用703/704

网友:
看了看,这个做工还真不错,贵在功能上,有源这一块不错的

是贵了点

网友:
带式高音,确实挺牛的

网友:
非常不错,带式高音

网友:
6000多还真是值,修好了吗?

网友:
不懂音响,看着挺厉害的样子

网友:
惠威的音箱不错。

网友:
做工看似还不错,至于是否值那么多钱,只有厂家自己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