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威克士呲水枪:WORX HydroShot

楼主(2023-02-06):
拆修一个威克士呲水枪,水管开裂属于通病,在小黄鱼上找到了配件~~~换上以后满血复活

网友:
我也用的这款

网友:
手持的,一般压力不大

网友:
能用就行,多少入手?

网友:
一直用自来水管接水枪,,,这个压力比自来水大很多吗?

网友A:
我在论坛撸了俩16.8V的,但后来还是投入了220V的怀抱,压力是一方面,主要是水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论坛撸了俩16.8V的,但后来还是投入了220V的怀抱,压力是一方面,主要是水量 ...

楼主说的对,流量其实也很重要,压力很大,没有足够的水量支撑,冲下去的污渍也带不走,还是需要用抹布擦拭。

网友:
这个应该是普通的塑料管,换成硅胶管应该会耐用一点!

网友:
好枪 好枪  好枪

网友:
小时候打水仗怎么没有这玩意呢?遗憾!

网友:
估计要考虑柔韧性,电机的震动,活塞泵的震动、水压的水锤作用,用点好硅胶管

网友:
估计是管壁还是有点薄,应该买加厚管子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