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养] 来,掀起来,叔叔给你打针好不好?

楼主(2023-02-06):
太猥琐了你们!

车子机油加多了。事先告诉小工,放不干净的,留300毫升刚刚好,结果一个转身丫干杯了。

到H了。如果静置一段时间,可能更高。

一般说法是上下线之间的3/4处最合适,我强迫症,喜欢对称,所以留300毫升刚刚是中线位置。

通常认为机油过多会降低动力增加油耗。

这时候我车子还在升降机上,如果鲁智深,可能会要求对方再拧开螺丝放油,要不多不少接300毫升,少一分多一分都不行。

想想算了,拧少了太慢,拧多了机油漏人一脸,侮辱性太大。

回家拿针筒抽吧。

N年前如法炮制过。4S出来就找药店。

结果均无注射器出售。说是禁毒考虑。

但是你换种说法,鼻饲器有伐?有:

这好像是兽用。。。选个小点的吧,60ml,其实实物也不小,不信你去卫生间脱裤子打击下信心:

管子怎么办?电热水器泄压管剪一段约80公分,直径刚刚好插进机油尺的管子:

如果家里没有这两样。洗发水的泵头+网线外皮,尺寸也刚刚好。只不过网线外皮太软,进去后不容易接触机油液面。

方法也有:在网线管头部横过来切个口子,把机油尺头部卡进去,一起插进即可。

抽。抽出的机油注入空矿泉水瓶。洗发水泵难操作些,估计得大一点的容器或者2个人配合。

由于管内空气存在,60ml针筒抽不满的,累计4-5次差不多200ml。

完了看看机油尺。

上路感觉是不明显的,提速灵敏些?心理作用吧。

油耗是有降低的。当然,没有严格比较过,也很难比较。

单就高速而言,我车油耗越来越低。原先是90公里匀速最省,符合标称值。

现在120满载+空调,也能符合标称值。气温合适的情况下甚至更省,已经长期、多次验证了。

国省道60-80匀速慢慢开,油耗5.*,要知道这是10几年前就技术过时的发动机了。

老而弥坚啊。

网友:
没超过最高线不用担心的。

网友:
强迫症害死人

网友:
喜欢研究的总是研究,我以前也认为上线是偏多,下线是偏少,中间是正好,但是这么多年来我感觉应该是上线正好,不能低于下线。

网友:
机油尺测量的是静态油位,就是所有机油回流到油底壳,最高最低相差1升,机器工作时,油泵要吸油到各个管路,曲轴要甩油到气缸壁,所以理解为上线是正好合适,下限是缺少。

网友:
多此一举,没用

网友A:
CAO,看了你的贴子,昨晚上去看了下我的机油,明显超过机油上限了

上次4S加多了,直接过去让他们给抽出来了,这次不好搞了,春节期间是在外地4S保养的,没法去搞了,本来还能眼不见心不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O,看了你的贴子,昨晚上去看了下我的机油,明显超过机油上限了

上次4S加多了,直接过去让他们给抽出来了 ...

多了不好,典型的问题就是积碳

网友B:
属于强迫症....实际没啥影响

网友C:
药店不卖注射器?
要做个什么试验需要咋整,上哪去买5~10ml的,主要是滴管不准,滴定管用完要洗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属于强迫症....实际没啥影响

油耗有影响,机油多了相当于粘度增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药店不卖注射器?
要做个什么试验需要咋整,上哪去买5~10ml的,主要是滴管不准,滴定管用完要洗麻烦 ...

网上好多卖实验器材的

网友:
注射器抽不如洗发水盖子方便,注射器要一管一管抽,洗发水盖子是连续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