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高手看看这个稳压管多少V伏的

楼主(2023-02-06):
这个是220v功率计里面的,本来说改个背光,结果把稳压二极管搞短路了,旁边 电容是16伏的电解 高手帮忙看看,这个稳压二极管是多少伏的?

楼主:
我用了一个可调电源并在电解上,我试了一下,电压调到3.3伏就可以工作,最高我调到8伏不敢再往上调了,等一下害怕烧东西,还是请教一下这个稳压二极管应该是多少伏

网友:
测一下工作时的电压,,找个低一级或者高一级的,,至于是用低还是高,要看是稳压还是过压保护

网友A:
供单片机的5.1多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单片机的5.1多多些

分析了下电路 阻容降压 稳压管与大电解并联 后面接662k三端稳压3.3V供单片机
查资料662k最高输入6V 多谢兄台

网友:
阻容降压出来的稳压值一般不会很大, 滤波电容才16V那么选择5V比较保险一些。U4应该是降压模块。实测一下5V稳压管接入时输出是不是3.3V。

网友:
先上个3.3的看看功能正常不

网友:
把功率计正面及型号照一下

楼主:
买了5V的改天换上试试

网友:
感觉5V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多谢兄弟们已经搞好了,确实是五伏的安上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