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对这个多星电饭锅线路不太懂

楼主(2023-02-06):
这是第一个买的,2200w,可能购自八十年代末。有故障后换过好几个,都很快报废,最早的这个一直坚挺。现在线路不大好了,想打开改改,不知怎么连接。

上图这是电源接口,因为功率大,电源插头烧坏过好几个,当然不是一下子完蛋,都是先慢慢有烧橡胶味、逐渐碳化。目前这儿好像还无问题。

这是三档控制开关,应该是组合成不同的功率,后边的三个船型开关是烧坏最多的,换过无数次。最后一次,反正在单位用,就是热个剩饭,用一块实验用的铜片短接了中间的,两端的没用。这些日子感觉烧橡胶味重,看看第二组确实烧得严重。

想不用这些了,直接把几组加热丝分别接双线开关,当然平时我都是拔掉电源,而且一般用小功率即可。下边是整体图,用万用表测量,相近的的两组接线端子有小的电阻,远的不通,但万用表很不准,接线处有油,有点拿不准。相近的地方两根端子就是对应一组加热丝吗?自己粗略画了一个图,就是有问号的那儿。
复杂的维修现在根本处理不了,而且因为老花加近视,近视镜几乎是在不停摘下、带上过程。如看电脑必须戴近视镜、看书写字必须摘下。这些不到我这个年龄的不了解。所以研究个东西就不容易。后边是粗略画的图和整体图。

整体图发了两个,以方便看。
最想问的就是,打问号的附近两处就是一组电阻丝的两个接头吗?

楼主:
感觉原来的线也不粗,如果如我说的一样就是这四组,按理不用全接就够了,可是打算用以前买的日本二手开关外置。自己可以用足够粗的线,日本洋垃圾开关看原来的接线标准的4平。只带一组最多800感觉无问题

网友A:
好有年代的锅!3档那就是有三个绕组,中间问号不是线圈绕组可能是常闭调温(或者压力)开关看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有年代的锅!3档那就是有三个绕组,中间问号不是线圈绕组可能是常闭调温(或者压力)开关看的不是很清楚。 ...

看最上边,黑线、红线分别对应有三个接线头的开关的下、上接头,中间1、2、3对应的开关中间接头,1、2、3不相连,连接如图。感觉全部打开最大功率的时候,就是1、2、3全部接到红线上。关闭的时候,应该是对应接到黑线上。明天再研究一下

楼主:
或者正好相反?

网友B:
这玩意没什么难的啊?进来三根线,中间接地,两根有一个是回路线,接所有开关的黄铜片(也就是氖灯的一个头,这里也是一个开关只不过不明显,黄铜片与氖灯电极接触和断开。),我没有三爪开关的原理图文件,姑且将这个灯等效并联在电热丝(电阻符号)上了,实际上意思也是一样,别挑不严谨的毛病了,那氖灯都是带150K电阻的)三个开关上端接来电方向L,经过一个干烧保护,也就是那个单独开关,到三个开关的电镀的一端,也就是说,开关两端接的就是火零,然后,中间引出来,接加热管,不知道我说的能否看明白。只要确保三个开关一顺按就对了,只要安反一个,同时开的时候就是短路。
刚刚又对电路进行调整,强迫症,不这样觉得对不起自己,图中,150K和电阻串联后前后各串一个开关,真正明显的触点是左边的,标记为K1-K3,标注了该路的负荷容量500-800W.然后开关本身隐含的触点开关不做标注,它的一头就是黄铜片,(标准开关,都有2个电镀片和一个黄铜片,黄铜片理论上接零线N,火线必须走开关)

网友:
很明显,3个加热线圈,就是你图中的每一对,外圈中圈里圈,中间那个是温控突跳开关,也叫超温保护,我建议直接把电源线接在发热盘的一个脚上,3个开关必须购买恢复,不然插头还会碳化,具体接线图就是插头进来的2个接头拆开压上铜鼻子,插头打孔过线,里面弄个塑料夹,把电线夹住,防拉里面的接头。

网友:
寿命这么长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最上边,黑线、红线分别对应有三个接线头的开关的下、上接头,中间1、2、3对应的开关中间接头,1、2、3 ...

原理你理解有误,工作的时候是1.2.3分别接到黑线,红线是公共端。关闭的时候1.2.3跟黑线,红线不通。

网友:
照衡水来,这锅修老(多)了

网友:
家用注意别溢汤水锈蚀,能用好多年;单位的没人在意。

网友:
这个图很好,其中1是防干烧开关~当温度高于某值时跳开断电;2是由防干烧开关过来的“火线”~上接3个开关;3、4、5是3根电热器~炉丝?电热管?;6、7、8是3根电热器的3个开关接点;零线N已经直接3、4、5电热器。
如果想3根电热器都通电那么可以闭合3开关或者直接接到2上,若只用一根电热器或2根电热器,那么就闭合对应开关或直连对应接点到2上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没什么难的啊?进来三根线,中间接地,两根有一个是回路线,接所有开关的黄铜片(也就是氖灯的一个头 ...

非常感谢,我最主要开始不知道哪是电加热部分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