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优越者Y1094硬盘盒拆机更换开关

楼主(2023-02-06):
最近有两个优越者Y1094硬盘盒,原装按键接触不良,无法正常使用,参考论坛高手的贴子,取下底座下方的6颗螺丝,沿着顶盖无弧度那面电源口下方用拆机片(别的塑料卡片也可以)撬开后,顺利打开。

取下的顶盖板

电路板,ASM1153E主控,USB3.0,12V电源接口5.5*2.5

拆掉按键开关后

按下按键开关自锁后内部的连接,电路板上左边的连接好像是5V电源开关,右边的是12v电源开关。

改造顶盖,使其刚好放下一个船型按钮开关(8.5*13.5mm)

把电路板上原开关位上边5V开关的两个焊盘,用导线焊上过孔也加点锡,原开关位上边12V开关的两个焊盘,引出两根导线接船型开关。

手头没有热缩管,在开关的一端缠点高温胶带

把电路板安装在底座上

组装

结束。

网友:
这个开关喷点神油就行,改造得也不错

网友A:
必须加开关,否则一直转

网友:
现在硬盘盒很少用,家里NAS无线传输感觉更方便

网友:
我的话直接短路,不要开关。

网友:
应该可以装个双刀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加开关,否则一直转

刷固件 改休眠时间

网友:
这种硬盘和慎用,之前用过一款奥锐科的搞得我硬盘报废了,商家说我使用不当,不负责

网友:
这款盒子的通病,我的开关也时好时坏,直接拆开焊接短触电。

网友(2023-08-19):
同款盒子,目前没坏

应该是这种直键开关吧,多了2个外壳固定脚,看到lz的贴,趁立创刚好有星坤的券,我先买好了

type-B也买了1个,都是星坤,正品,星坤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2023-10-16):
昨天我也把这盒子的开关,USB母座,换成星坤的,星坤的type-B座更紧

顺便把2个100uF电容换成470uF固态电容

网友:
硬盘盒2.0的吗

网友:
3.0.。。。

网友:
大家好,我的这个硬盘盒也坏了,按电源按钮,不亮灯。但是不知道怎么拆开,有哪位朋友知道吗?

网友(2024-10-06):
我的也是这个破东西,开关不好,时亮时暗,结果万用表碰了下开关端子搞错了,Asm1153e这里冒火星了,也是晕死

网友:
我的这个开关也出问题了,开关一切随缘,正准备拆解改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