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日立15K转服务器硬盘

楼主(2023-02-06):
注意盘片厚度

网友:
盘片比正常的厚很多?

网友:
镜子有点小啊,好在张数多,可以拼个大镜子

网友A:
这盘片感觉是本盘的大小呢?外壳又像是3.5英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盘片感觉是本盘的大小呢?外壳又像是3.5英寸的

看我刚发的拆氦气盘的帖子比较一下盘片就知道了

网友B:
半径小了,转速高了,最大线速度不见得高

网友:
盘片厚不少

网友:
恭喜得到磁铁

网友C:
转速高盘片大,离心力会不会把盘转坏?

网友:
以前SCSI服务器的盘,15000转的。

网友:
转速高了,盘子的确小了好多

网友:
15K转做电磨应该很带劲

网友D:
拆了可以做个小电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半径小了,转速高了,最大线速度不见得高

寻道时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速高盘片大,离心力会不会把盘转坏?

所以 15K 的盘片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盘片感觉是本盘的大小呢?外壳又像是3.5英寸的

现时的 15K SAS 盘基本已转向 2.5英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了可以做个小电磨

双滚珠轴承盘片电机可以。西数液态等,液压轴套受力容易磨损,不适合做电磨,接扇叶等轻负载好点。

网友:
估计除了磁铁其它的东西都要进垃圾桶

网友:
这种盘面精度很高,高转速时很平衡呀

网友:
10K和15K的盘我都用过和拆过(迈拓Atlas III 36G和希捷15K7 300G)
7.2K的盘片尺寸最大。10K的盘就要小一圈了。到15K的盘,盘片就只有2.5寸盘大小了。
所以现在企业级硬盘,很多都是2.5英寸(宽高与笔记本硬盘相同,但要厚很多),这样子可以大大的增加机架式服务器的硬盘数量,而3.5寸企业级硬盘基本上以近线存储为主了

盘片小了,线速度就降低了,但是平均寻道时间和平均等待时间却大大的缩短了,相当于磁头移动的距离变短了,到达磁道后等待扇区旋转到磁头的时间也缩短了,可以大大的提升磁盘的IOPS性能。
以前我玩的时候还是SCSI年代,那时候没有SSD固态硬盘。我发现用10K或15K盘安装操作系统,无论是操作系统启动速度还是运行速度,都要比普通的7200转盘快不少,但持续读写速度并没有太高的提升。这与后来用小容量SSD安装操作系统,大容量HDD放置视频素材类似的关系。
等到后来SAS的时代到来,SSD固态硬盘就出现了,我也就再也不玩服务器硬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