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佬们,四个2.7v470u的电容组够不够给点焊机供电?

楼主(2023-02-07):
大佬们,我是新人,不太懂,谁能告诉我一下吗谢谢

网友:
470UF???太小了吧!!470F可以玩玩。

网友A:
10V117F楼主是不是看错容量了。

网友:
图片和问的内容不符

网友:
单看参数应该是能行,电压不用10V,得拆组改成2串或3串的,再就是看电容内阻,内阻大的话得加并,5组或者10组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V117F楼主是不是看错容量了。

应该没错吧?电容串联容量减小,电压增加

网友:
470F才可以

网友:
这种超级电容不行的,要大螺丝连接那种才能够过大电流的!!!

网友:
法拉(F)级别的电容才能搞电焊机吧,什么mF、uF、pF、nF都不够看的

网友:
标识是10V117F,就是117F也不够

网友:
应该是4串470F,你可以拆下来,两并两串,搭建5v235F的。
不过感觉做点焊机容量还小了点……能量低了点的话,可能点个0.1的钢带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单位错了,是F。法拉。兔年,大年初⑩⑦快乐!

网友:
看图片是10V117F的呀。

网友:
这是来卖电容的吧

网友:
470F电容4串联,就是117F吧。

被你一说,差了100万倍。

网友:
点焊的话起步是1000F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