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来电充电宝主板(ob2112vp主控)解锁教程,可正常使用,oppo手机正常充电!

楼主(2023-02-07):
咸鱼淘的一堆充电宝主板,好多都是需要解锁才能用,今天琢磨出了来电主板的解锁教程。查了ob2112充电宝芯片的资料,vp后缀版本,en脚在10脚,盲猜应该是接低电平有效。说干就干,第一步,短接掉输出控制mos管,顺着小圆点找1脚,短接12或者123都可以,一点焊锡搞定。第二步,10脚飞线出来,接上电池充电激活,然后用那根线触碰电池负极2-3秒钟断开即可。建议在输出端加个电容会更稳定一些。破解后因单片机原因,LED灯可能不亮,不影响充放电,属于正常现象。(楼主不知道别的2112主板此法是否有效,有待验证)

网友A:
不是说跳线过去就行了

网友:
手艺不 错,能用了就行

网友:
当年从老黑那撸了半斤充电宝板子 测试完分出好坏基本都吃灰了 现在快充满大街了 撸了4块快充板也是吃灰

网友:
我搞到的充电宝都是只要电芯

网友B:
这个办法应该只能用在这款机型上,可能不通用

网友:
实践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实践出真知,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快充现在垃圾店也有好多卖了,当年没普及价格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办法应该只能用在这款机型上,可能不通用

下次试试咻电主板,也是2112主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跳线过去就行了

后面我试了10脚直接飞线负极,也可以。就是注意那个mos管只能短接12两脚。如果3脚也接上,输出很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面我试了10脚直接飞线负极,也可以。就是注意那个mos管只能短接12两脚。如果3脚也接上,输出很不稳定 ...

我试了下 好像是能输出 电流好像上不去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面我试了10脚直接飞线负极,也可以。就是注意那个mos管只能短接12两脚。如果3脚也接上,输出很不稳定 ...

测了下还是3.6v输出 短接mos的时候是需要先把电池断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测了下还是3.6v输出 短接mos的时候是需要先把电池断开么?

应该要断开的吧,我都是断电操作

网友:
这些废旧共享充电宝除了电芯能用,我觉得电路部分很鸡肋,不支持快充有啥用。

网友(2023-03-17):
明天我试试咻电,能不能激活

网友(2023-04-18):
充电宝主板(ob2112vp主控)解锁教程,收藏备用。

网友(2023-07-30):
有时间试试手里的  同样的单片机 以前研究过 感觉只要获取到了 扫码后 主控通过d+ d-两条线发出的激活命令就行了  不过没能力获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