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个旋纽断柄了,用什么元件代换

楼主(2023-02-07):
格兰仕微波炉菜单/时间选择的,转功时步进的,是电位器吗,用什么型号元件代换。元件位标有ROTA。

网友:
修不了,淘宝买一个编码器吧!

网友:
不能粘接吗?

网友:
建议用环氧胶(AB双脚管)尝试一下,或许能成功。

网友:
可以打开编码器 把旋转轴断掉的部位两侧中心钻孔  使用2合一胶加合适的金属杆粘接,胶水凝固后修理外圆即可!

网友:
买一个金属杆的

网友:
楼上说可以修可以粘的都是大神。。我的多媒体罗技键盘也有个编码器旋钮,小的,最后是重新用塑料做了一个轴。

网友:
关键词编码器,把元件拆下说不定能看到型号

网友:
淘宝不是有编码器卖吗

网友:
弄个EC11编码器试试

网友:
去3D打印啊。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吧

网友:
这个应该要换了

网友:
应急可以把长杆中间用小钻头钻个通孔,另外一端塑胶用螺丝加热后攻牙,就是用螺丝把断的两端连接起来,再用一丁点502把断面粘起来(小心502流入编码器),当然螺丝粗细长短要适合,断面两端要吻合,502换成塑胶溶剂最好,这事我经常干

网友:
换个编码器省事,想省钱就ab胶粘一下

网友:
用传说中的粘天粘地粘空气的胶

网友:
即便想修理也得拆下才行,一步到位,直接更换旋转编码器。

网友:
估计胶粘不住,经常要扭的。

网友:
打孔加钉再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