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车撞了之后跑偏,转向机报故障码,拆掉了元宝梁才发现下摆臂变形
匿名

楼主(2023-02-07):
车是比亚迪的16年出厂的15款唐新能源,前段时间车撞到石墩,撞到了前部和右前轮,然后跑偏。

走保险去4S店修,当时他们也没拆开检查,除了一堆外观件,就换了个转向拉杆,做了个四轮定位,车放那搞了两周给我说修好了。不过四轮定位标定方向盘的时候用故障诊断仪查出来有两个奇怪的故障码,但转向似乎也没异响师傅说也不用管。

试了下跑偏变少了,但方向盘左右两边打死的角度不一样,左边能转一圈半多一点,右边不到一圈半。量了下左右轮到后边的距离(后来查到叫左右轴距)左边比右边多,右轮明显撞得往后缩了居然没修!

这是右边的

这是左边的

然后我怀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没给修,联系4S店先是说老车了过保了开起来也没问题,保险已经结案如果再追加定损很麻烦什么的,然后说再做个四轮定位搞搞,最后我一再坚持才让拆开再检查。

然后去上了架子拆下了元宝梁,这才发现右部下摆臂有变形。

这是变形的地方

感觉如果不自己去盯着,4S店也不会认真的修车。当然拆这个确实费劲,两个师傅搞了两个小时才拆下来,中间那个顶杆是顶着发动机的,车要在架子上这么放着直到零件到了再装回才能再落下来。

然后还有转向机的故障码,仪表上没显示,但用比亚迪的故障诊断电脑VDS2100读的出来,但是是两个奇怪的故障码2AAA和2A手册上也没解释师傅说也没见过,有时候还变成029D和0110。师傅说只能换转向助力电机试试,还不一定能解决。

这是用诊断仪读故障码

这是拆下来的转向机

但保险公司看转向机外观没问题说不太可能撞坏,就说如果换了好了他们出钱,如果换了还有故障码说明不是这个问题,就让我出钱。这个电机1000多,我怕有什么隐患就同意这么办。

网友:
安慰,维修工太不负责了

网友:
维修人员的品质意识不高

网友:
你这都是没有技术的换件公

网友:
下摆臂变形的话还得检查一下避震器,变形的可能也挺大的

网友:
哪个品牌都一样  我的大众去4S店修  年底换坐垫的时候发现座位下面都是玻璃碴子和水  轮胎扳手也没了

网友:
挣钱的活也这么不上心?

网友:
4S店菜鸡,感觉啥也不懂

网友A:
奇怪,最后面那个是换下来的转向机吗?看上面软件日期是2017年的

如果自己还要再开几年的话,为了心安,自己出钱换了吧,省得再有别的问题,4S拿这个找借口

网友:
好些修理厂的维修人员理论知识并不扎实,只知道换件。

网友:
维修工嫌麻烦

网友:
技术不行,还糊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奇怪,最后面那个是换下来的转向机吗?看上面软件日期是2017年的

如果自己还要再开几年的话,为了心安,自 ...

这个是准备要换的转向机上的电机和电控模块。这个是19年的时候转向异响换过一次转向机总成上面带的,当时还在质保在另一家4S店换的。

说到这个也是个麻烦的事,现在准备只换这个电机和电控模块试试,然后现在的4S店查到这个模块有两种,而且外观看不出来只能拆开看里面的齿轮才能看出来订货。一种价格1630,另一种1050,我也奇怪为啥差价那么大。这是这两种配件的代码(后来研究了下这种代码叫OE码):

13119037-00 自制配件_S6DMREPS_助力电机电控总成粗轴维修包_M00666 转向动力控制电机 ¥1630.00
13100424-00 自制配件_S6DMREPS_助力电机电控总成维修包_M00666 转向动力控制电机 ¥1050

然后又查到之前换的转向机总成也有两种配件代码,4S有点怀疑会不会是之前就换错了导致有奇怪的故障码,但是去问了之前那家4S店说一般换完还会用诊断仪检测的大概率不会换错,不过也找不到之前换下来的旧件了。根据车架号VIN在比亚迪内网匹配配件OE号,匹配到的总成也是两个也没法确定到底出厂的时候是哪种,只能查到当时换的是10796136-00这个:

10796136-00 S6DM-3421010_电动助力转向器带横拉杆总成_M
11809207-00 S6DM-3421010A_电动助力转向器带横拉杆总成_M

哎真是麻烦,这几天查这些又下载了很多App,汽修宝,零零汽,一车一件,知道了什么是OE号、EPC目录。但也没找到有啥办法确定出厂带的是哪个?

网友:
不是那个故障码就不是撞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准备要换的转向机上的电机和电控模块。这个是19年的时候转向异响换过一次转向机总成上面带的,当时 ...

这种真是头疼。

我春节前一天车上涡轮增压的电子水泵坏了,当时在外地,4S没有备货,快递和厂家也停了,想从边上事故车上拆一个先用着,结果打开引擎盖一看,完全不一样,后来才知道我那个车型后来更换了涡轮增压供应商和型号,取消了电子水泵设计,估计再过几年要是涡轮坏了找配件也是个头疼的事情。

网友:
4s店是真的坑,我的车(落地30w)过保前在4s店保养,少则1500 多则4000,出保后在另一家店里保养,不算机油,一次才不到100元。。。。。

网友C:
车轮撞了最先应该想到的就是下摆臂、下摆臂球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车轮撞了最先应该想到的就是下摆臂、下摆臂球头

之前自己也不懂该检查哪里,对了想请教下减震器会不会撞歪?

上次四轮定位的时候师傅说外倾角有点大会造成轮胎偏磨,但左右两边都有不太像是撞了导致可能是自然老化。搜了下网上说外倾角可以加偏心螺丝调,但也有说偏心螺丝比原厂的细容易撸扣容易变形。如果不用偏心螺丝的话,是不是只能换减震器解决?

这是上次四轮定位的数据,最近才发现师傅居然选错选了秦的车型我是唐的车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