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关于ps3111开卡失败后ID死掉了

楼主(2023-02-07):
今晚捣鼓一个影驰,群联自封东芝512TLC颗粒,开卡失败后,重新读取ID,就读不到了,是啥子情况,有朋友遇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ps3111太难整了,有些故障听说要把闪存拆下来清空,没工具更没精力

网友A:
短接下侧rom条线再试试看

网友:
可能是要清空的.

网友:
清空之后拔下来再插上,然后再侦测一下,3111不要开很多次,否则会有很多错误,除了IB67

网友B:
重新短接上电,先erase all一遍,再mp

网友:
建议在win7下开

网友:
PS3111如果开卡出现错误,就要重新短接上电。

网友:
楼上大佬们讲的有道理

网友:
同感,
楼上大佬们讲的有道理

楼主(2023-04-28):
引用 网友A:
短接下侧rom条线再试试看

侧ROM线在哪里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短接上电,先erase all一遍,再mp

短接已经没有反应了,需要怎么样才能读盘

网友C:
引用 楼主:
短接已经没有反应了,需要怎么样才能读盘

短接是不是没成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短接是不是没成功啊

已经短接孔位壳

网友:
短接不认盘量量供电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