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修一个C口华为数据线

楼主(2023-02-07):
老婆拿来一个华为C口数据线让修,查看发现C口端根部外层开裂,这种情况想修好当然是要使用热缩管了,可是手头上只有苹果数据线使用的修复热缩管,那个直径有点细,穿不过C口插头,怎么办呢?再难能难倒数码之家的人吗?开刀做手术,搞定!

华为数据线一条,C口

这里外皮不行了

请出热缩管,只是是苹果专用的

穿不过,准备做个手术

开刀把插头外衣脱下

不穿袄瘦多了,这样就能穿过去了

比划剪好尺寸

华为的头子还是不错的,全屏蔽。看这样子,不用外套一样能用

屏蔽层背面

轻松穿过

感觉还是长了点,刀裁下一段

之后把它小袄穿上

上胶后五花大绑

胶干后

效果不错吧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5A快充线好粗啊!

网友:
乔装打扮一下。

网友:
都长铜绿了啊

网友:
后面的线过不了多久还是会开裂。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

网友:
跟苹果线一样,很容易烂,不超三年,估计特意设计的,要不配件的钱赚不到了。

网友:
不如直接多套几层热缩管当外衣................手术一做,外衣用胶粘,再想完美就难了

网友:
办法挺好,学习了

网友:
重新接一下啊

网友:
华为的质量确实不错。印象最深的就是华为的电源适配器,纹波系数最小。和线性电源有的一拼。

网友:
这种降解线最垃圾,苹果开了个坏头,

然后苹果的MFI都学了,再然后第三方杂牌冒牌货为了仿造相同手感也都用了,搞得现在大多数线都是这种新的涩涩的手感,旧了碎碎外观。

只有硬刚苹果的品胜还是用10年不碎的PVC外被。

网友:
有一种线,时间久了,外皮会碎成渣

网友:
修复的很好!

网友:
手艺真好,商家真黑,塑化剂加的太少

网友:
助焊剂腐蚀外皮和芯线,用不了多久

网友:
偷偷告诉你,我都是用尖嘴钳把热缩管涨开一些就能直接套进去了,不用动手术。

网友:
这铜绿看着真心不舒服.

网友:
套个圆珠笔里面的弹簧能用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