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为白光 FX-951做了一个休眠烙铁座(FH200-02)

楼主(2023-02-07):
看了.白光 FH200烙铁座,发现就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价格480元,这成本.不就是贴片么?
于是DIY ,本来想找铁焊接.奈何只有窄角铁,算了,找了一块机箱板,这样就直接钣金搞了.
不用焊接了.下次再有材料就当这个模型做吧,没想到这个工时不少,小阳台施展不开.
简单的搞了一个.

特意把位置调低了.因为原来FH200调搞是为了安装焊锡丝滚筒的.阳台太小没有,钣金用的压板机,就这样搞了一个.

楼主:
那个电阻有,4.7kΩ 短接.不知起到什么效果.

网友A:
白光休眠架,构造简单,价格挺贵的。

楼主:
要做这个.必须有压板机,或者虎台, 我看国外焊友,都是
木制的,一般焊友不是手艺问题.是工具不齐全,这东西好做.
没有1.5毫米的铁板,有这材料做这个最合适.单独买比较贵.
于是就把旧机箱用铁板剪裁了.尺寸没有测量过.有出入

网友:
我的另类改装

楼主:
你这个蛮不错的.

呵呵.我的t12便携焊台,之前也做了一个.
绕过电位器串一个100k 的电阻.

网友B:
为了美观,,还是买个新点的二手原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美观,,还是买个新点的二手原装

我的951就是二手的,品相和这个蛮配的.咸鱼看到这个
二手架55,

网友C:
搞个铜鼻子加工一下更美观

网友:
弄的不错,又学了一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搞个铜鼻子加工一下更美观

夏天,我用1.5mm 的板子,电焊做一个,不计成本,这东西看起来,就是个铁盒子
估计这么贵,就是小批量生产,几百元也差不多了.是个费工时的东西.

网友:
好手段 做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光休眠架,构造简单,价格挺贵的。

一个支架那么贵,就是抢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951就是二手的,品相和这个蛮配的.咸鱼看到这个
二手架55,

我买了个150,,差不多全新

网友:
都能掌握到精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个150,,差不多全新

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价.伊拉克成色居然要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