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鼠标线太长,用笔记本不方便,剪短一点。

楼主(2023-02-07):
wechat_upload167573125563e1a1377b8ce wechat_upload167573125763e1a1392e991 wechat_upload167573125863e1a13aa4464 wechat_upload167573126063e1a13c25cf7 wechat_upload167573126163e1a13d93de9 wechat_upload167573126363e1a13f0dc9c wechat_upload167573126463e1a1405d60e wechat_upload167573126563e1a141daac1

网友A:
做工有点拉跨啊   那个黑色一坨是什么?

建议:把插座拆了,鼠标线直接在电路板上面过孔焊接,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
换个无线鼠标啊

网友B:
用镊子把插针挑开,线压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工有点拉跨啊   那个黑色一坨是什么?

建议:把插座拆了,鼠标线直接在电路板上面过孔焊接,这样 ...

胶?固定和绝缘吗?

网友:
估计楼主缺个压线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镊子把插针挑开,线压进去

同样的想法

网友:
最不济的办法是把插座拆了,线直接焊在板上

网友:
不可多得的人才啊。偷偷告诉你那个插头里面的五根插针能拔出来,还能拆开压接线

网友:
哈哈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这还真不如用无线鼠。

网友:
建议,引个Type-C接头出去,做成线、鼠标分离的。

网友:
我觉得可以把线在鼠标里面绕几圈再引出来就解决了。

网友:
用指点杆吧,THINKPAD不玩游戏可以不用鼠标。

网友:
动手后,方便实用,

网友:
没看出来为什么这么干

网友:
感觉线没有变短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镊子把插针挑开,线压进去

我也认同你的做法.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