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X折腾』纯原腾达AC9拆解改装折腾

楼主(2023-02-07):
『X折腾』纯原腾达AC9拆解改装折腾
AC9折腾记录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8866-1-1.html
不好意思发重了,这个路由器原版只刷机https://www.mydigit.cn/thread-295850-1-1.html

最后这个帖子是改了rom,魔改了散热
查了一下跟之前拆的https://www.mydigit.cn/thread-264128-1-1.html相像,但是从网变判断不是同一台。
这次在咸鱼上看到的,21年9月份,当年购买是因为这个是故障的,卖家说可以亮灯,但是不能进系统。。而且是纯原标,刷了固件后改了散热,放在新房做中继。

纯原tengda标,带USB,铭牌是2A电流

有人合计了一下,可以通过指示灯来判断是否博通、螃蟹版,不过只要是2A标,博通无疑。。配的电源也是腾达标2A电流

只不过可惜的是,rom是8m的,好在内存是128的,不是缩水64的。

之前同时期也弄了一个电信标16+64的ac9,把16m的rom拆了,换到这个上来用了,上编程器刷底层

捅菊花刷固件,16m配合128内存,无敌

刷了华硕固件

因为之前K1 K2都是用华硕固件,所以很容易上手

魔改一下散热,好在散热片多

散热片摆放

利用晶振固定散热片。。也是我没想到的哈哈。然后其他散热片用铜丝固定在焊盘上

通电挂一两个小时试试效果,没问题就装壳

然后去年把电信标的处理了。留了这个带USB口的自用。放在新房做无线中继。

网友:
前两天也刚折腾了一次ac9、闲置很久,复位后居然进不去管理页面,密码怎么输都不对,怎么复位都不行。刷了华硕,又刷回官方0元购固件了。继续吃灰。之前wan口不好用,一直用的lan1拨号。

网友:
很细心呢,预防以后散热片掉还焊上铜丝加固了

网友:
想不明白,这些个路由器交换机防火墙电视盒啥的,总看到听到大家说刷什么系统,这些东西和电脑一样都是一样的设备吗?它们的系统都通用吗?

网友A:
AC9 真心不错,折腾空间大,是个好路由器

网友:
懂技术就是得心应手啊

网友:
要中继房子肯定很大

网友:
鸟枪直接换成炮了,厉害。

网友:
利用晶振固定散热片?
晶振受热后,频率会改变的。

网友B:
电容加散热应该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9 真心不错,折腾空间大,是个好路由器

是么?啥时候也整一台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AC9 真心不错,折腾空间大,是个好路由器

K2P要200的时候,ac9只要50多60。。
现在K2P只要100的时候,ac9只要40多50。。

网友:
K2P的A版还可以刷OPENWRT,Padavan,高恪,爱快,X-WRT,可玩性强,B版可玩性太差,只能刷官改和华硕固件。

网友:
只要有技术,就能变废为宝,羡慕楼主。

网友:
当年零元购了一台,后来听说费电,就卖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容加散热应该意义不大

好像是剪多了硅脂贴,所以顺手贴在电容上了吧。。具体也忘记为啥贴了。。哈哈,尴尬。。

网友:
那几个散热片不错

网友:
这种玩耍乐趣

网友:
AC9 真心不错,我也在用,博通版,美版汉化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