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老毛子的网站不能下载了,显示,无权限!怎么办?

楼主(2023-02-07):
https://www.usbdev.ru/files/smi/sm2258xtmptool/

为什么不能下载了呢?

点击下载,显示,无权限!

各位大神是怎么下载的?

网友A:
是这个吗?我可以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我可以下哦

我不要,就是今天闲逛的时候,突然发现,不能下载了!~前段时间,还可以的啊!~所以,想问问,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我可以下哦

谢谢,,详细看了,你的回复,才明白,原来是360浏览器的问题,被屏蔽了!~

网友:
这个版本是有问题的,我开CKG可以开,但是跑数据出错掉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我可以下哦

这玩意是我魔改的,群里带上了不稳定的说明发了一段时间发现跑满掉盘然后撤下来了,结果被人去掉说明发到毛子网站上了,是不能用的

网友B:
注意一下
如果有知道毛子网站如何联系撤下来的请告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吗?我可以下哦

这个是魔改的,百分百掉盘,,name都是v4的,原包正常的

网友:
可能需要开通会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注意一下
如果有知道毛子网站如何联系撤下来的请告知一下,非常感谢

你可以发邮件啊,但是不能用中文,会不会理你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发邮件啊,但是不能用中文,会不会理你不知道

这个邮件地址明显不对吧,我输进QQ邮箱直接提示格式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邮件地址明显不对吧,我输进QQ邮箱直接提示格式不对

-at-应该代表的是@,换成这个试试?

网友(2023-03-14):
引用 楼主:
谢谢,,详细看了,你的回复,才明白,原来是360浏览器的问题,被屏蔽了!~ ...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在两台电脑能上,另两台就是上不去,重装系统不行,换win版本也不行,下载其他浏览器还是不行,朋友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
打开网页就是这个界面,也没找到解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