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出2几个二极管,请问各位高手什么规格?

楼主(2023-02-07):
YG812S06 和 xj1103 查不到数据

YG812S06可能是肖特基的管,因为04r是。XJ1103怎么查都查不到,谁有数据?

楼主:
查不到数据

网友A:
搜索,搜索找结果!

网友B:
把穿护膝那个给我吧

网友:
不清楚,在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搜索找结果!

搜索了一大圈,找不到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穿护膝那个给我吧

你的眼力不错,日本原产的新电元极少见,要是在一个城市我就送你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眼力不错,日本原产的新电元极少见,要是在一个城市我就送你了。

哈哈,逗你的,我根本不认识那是什么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穿护膝那个给我吧

肖特基?你拿去干什么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逗你的,我根本不认识那是什么元件

https://html.alldatasheet.com/ht ... 02/1/SF8L60USM.html

自己去看吧,我还有SF10L60U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肖特基?你拿去干什么坏事?

哈哈,我看上那双护膝了

网友:
装备这么好的元件估计也不差是吧

网友:
快恢复二极管

网友D:
ERJU0XJ110Y:耐硫化贴片电阻
YG812S04R :肖特基势垒二极管(单管)

网友:
这种二极管很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穿护膝那个给我吧

穿护膝,这个精辟

楼主:
引用 网友D:
ERJU0XJ110Y:耐硫化贴片电阻
YG812S04R :肖特基势垒二极管(单管)

不可能是电阻吧,可能是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肖特基?你拿去干什么坏事?

F8L60USM是普通的快恢复管,不是肖特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是电阻吧,可能是二极管。

应该是吧,前面的代码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