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给后视镜行车记录仪加底座

楼主(2023-02-07):
不喜欢绑带绑在后视镜上,拆除原后视镜,装上改好的行车记录仪。可能很少有这样干的吧,底座准备重喷银色漆,上图片了。

网友A:
这个会不会不好调整后视镜?

网友:
你是神人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不会不好调整后视镜?

调整到最佳角度了,焊接时反复调整数次。

网友:
不是很美观啊,个人不喜欢这种后视镜的记录仪,单独装了个小记录仪,正好被车内后视镜挡住

网友:
很漂亮很实用,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会不会不好调整后视镜?

自信点,把不会去掉..........

好好的一台车,这样搞,很不美观.........

建议:如真要搞,将原后视镜的玻璃拆掉,利用原后视镜的背板经过打磨成合适的大小贴合到记录仪上,边延过度紧贴记录仪,会漂亮很多

另外,无损后视镜的话,最好还是买小的记录仪,完美

网友:
正规后视镜下面有个把手,临时改变角度以防止后视镜后侧灯光晃眼,角度范围固定。如果带防眩光可以不用那个把手

网友:
我怎么觉得这个影响我看后面的车,还是原车的玻璃镜子清楚,记录仪我的连接的导航大屏上,

网友:
就是太丑了点,淘宝有现成的支架买的

网友:
这个动手能力厉害了

网友:
我用木板做的后视镜底座

网友:
我用木板配转轴做的后视镜底座

网友:
我买了个后视镜底座,用木板喷了黑漆,固定后视镜导航仪。

楼主:
下雨前挡玻璃有水,从外面也还凑合,不算难看

网友:
绑在后视镜上的记录仪一般此原车的后视镜大,遮挡视线。如果原车是自动防眩光的后视镜,被挡住废弃就可惜了。手头有两个别人送的后视镜记录仪,但买了接娃的五菱宏光miniev后还是网购了一个无屏的海康威视记录仪。不挡视线,也不用布线,找了个十厘米长的miniUSB充电线直接接后视镜上的USB插口就行了。

网友:
还是原车的后视镜看到清楚

网友B:
粘贴后视镜的底座一般是紫外固化胶,强度很大。受力过大不一定开胶,而是把玻璃扯下来。
搜索"车友发来求助的,去安装行车记录仪,结果把风挡玻璃弄成了这样,要求索赔,对方说,已经告知会有风险的,陪不了",或者“操蛋啊装个记录仪把玻璃弄碎了” 可以看见这些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粘贴后视镜的底座一般是紫外固化胶,强度很大。受力过大不一定开胶,而是把玻璃扯下来。
搜索"车友发来求 ...

非党派人士发来尉问,容易受伤的玻璃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