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 好太太晾衣机升降异响

楼主(2023-02-07):
好太太晾衣机是装修时装的 也有4年多了, 最近一年一下降, 总是嗞-----嗞-----的刺耳响声

实在受不了了, 就想拆开看看, 过年老婆去大姨子家Happy了, 终于耳朵清净了, 有点时间 登梯子上去 不知道从哪拆好, 于是决定整机拆下来研究一下.

两边就是四个膨胀螺栓 装时候是直接挂上去的, 拆的时候螺母一松就会掉下来
一个人拆这玩意真累 因为太重了于是一边用铁丝先挂住, 再去拆另一边

先松一侧, 把电线拆开

用绳子往下吊装. 想用绳子慢慢顺下来 结果阳后脑雾了, 把绳子挂到铁丝上了, 然后把左边铁丝上面摘钩了
然后左边轰的一声砸下来 洗衣机就在下面.....

把下面的洗衣机门都砸了个洞, 门也关不上了, 郁闷了一天, 下一个贴再发

拆下来了 研究了一下, 发现不用拆整机下来
原来两边的伸缩架中间螺丝先拆掉, 可以露出两个吊顶螺丝

吊顶螺丝拆掉, 左右两块紫外灯的铁板吊顶就可以拆了 拆掉中间的两根金属加强筋, 中间灯板就可以拿下来
所以 不用从顶棚把整机拆下来 就可以分解了.....

左边是控制板

右边是电机和齿轮箱

结构很简单, 甚至比手动摇把的还简单, 就是电机正反转驱动两个齿轮把钢绳收放到两个绞盘上.

两侧有限位器, 当钢丝绷紧时压住限位, 限位器闭合, 表明当前正常升降, 如果下降遇到阻碍(比如降到人头上了.....), 钢绳松弛, 就会滴滴两声强制停机

齿轮箱拆开了 还算干净, 中间黄油黑了

关键是这个: 齿轮箱的铸铝盖板 跟齿轮完全是滑动摩擦, 转久了后如果齿轮箱有形变, 这里的摩擦变大, 结果右侧的齿轮, 把盖板磨掉了一层!
左侧看起来还好, 铸铝的喷砂层还在, 右侧完全磨得像光盘了, 嗞嗞的刺耳生就是这里产生的, 合着是在天天打碟啊! .....

受力分析: 这个齿轮箱设计 如果是侧放没问题, 现在是悬挂向下, 那么齿轮+绞盘+钢丝绳的重量叠加下坠和齿轮箱盖板接触, 会导致此处受力比较大, 不加润滑油就有可能干磨.
另外看有网友回复 加四氟垫片,  我看四氟垫片耐磨耐高温, 下次再响 考虑加一片试试效果

上油过程就没拍了 因为两手都是锂基脂,
给电机齿轮上了点油 , 又给齿轮中轴和盖板涂了油, 装回去的照片就不拍了, 还是铁丝挂一遍, 先固定另一侧膨胀螺丝, 再接电线, 再装这侧螺丝
装好后发现拆齿轮时绞盘钢丝放得不一样长,  又站在梯子上全部拆掉 重缠了一遍齿轮箱....
所以 注意绞盘的钢丝做好标记, 我研究结构时全拆了, 后来两边不一样长,
因为强制制动开关只有左边有一个 右边如果绳短太多 上升时到顶不强制停 会打齿轮
加油不用拆绞盘.从下往上抹齿轮箱里就行

装上就好了, 装回去时天都快黑了, 加上洗衣机门被砸了 完全没有成功的喜悦 因为有彩蛋........
这个晾衣机过年时就修好了, 只是昨天才买到胶把洗衣机门修好(那是另一个故事), 今天才敢发帖子....

翻译
复制

网友A:
怎么,被老婆发现,挨打 了没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被老婆发现,挨打 了没 ?

老婆说晾衣机用着没问题啊!你修啥修! 洗衣机换一个吧!

我等垃圾佬 怎么可能给她买新的

网友:
去年自己的邦先生也修了一下,差不多清理一下齿轮,加了一下蓝油。

网友B:
还好是塑料的地方,要是玻璃就没的救了。

网友C:
电动的就是问题多,手动的多好?最多就是换钢丝,简单多了。

网友:
我的晾衣机升降用的遥控不管用了,正等人修。

网友:
顺便洗衣机换个门,清洗一下

网友:
哥们,你的故事挺有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好是塑料的地方,要是玻璃就没的救了。

修也能修 搜了一下 淘宝也有配件 外盖和内盖都是几十块  中间玻璃好像上百.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婆说晾衣机用着没问题啊!你修啥修! 洗衣机换一个吧!

我等垃圾佬 怎么可能给她买新的 ...

只要能转,女人就认为是好的。动不了了才认为是坏的,很多东西就是缺乏保养而导致最终无法挽回的失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的就是问题多,手动的多好?最多就是换钢丝,简单多了。

实际上钢丝也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其实东西都是修坏的。。。

网友:
加一下雪油

网友:
其实这类东西搞成电动的,并不太适用,也许南方天天需要洗衣服,利用率高些,对于北方来说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动的就是问题多,手动的多好?最多就是换钢丝,简单多了。

也得有地儿装才行。好多人家阳台跟客厅都打通了,没地儿装摇把呢。

网友:
代价不小。师傅安装时少问了一句将来怎么修。谢谢分享!

网友:
在用的,简易手摇式,挺好,基本不坏

网友:
东西就怕拆来拆去的。

网友:
这种真的好吗,凉个衣服都还要开电,还不要说出问题,总觉得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