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把小外孙女的儿童苹果手机拆坏了

楼主(2023-02-07):
年前三岁的小外孙女回来了,发现她的儿童苹果手机工作十几分钟就没电,于是想拆开看看电池情况----确实鼓胀了,但拆机时却意外把薄膜按键给撕脱了!。。。

薄膜按键被双面胶贴在前塑料板上

薄膜按键和电路板的接口

鼓胀的小电池

更换的电池

一直放到年后前几天继续修整,发现按键薄膜还有可上移5mm多的距离

于是从塑料板上揭下按键薄膜

清除塑料板上双面胶

双面胶定位按键薄膜接口

用泡棉条覆盖

固定盖板---同时可压住泡棉条

四周贴双面胶

粘上前塑料面板

终于又可以玩耍了!

年前特意给小外孙女做的木爬犁玩具

网友:
这个苹果好,没毒,哈哈。

网友A:
给外孙女买新的吧

网友:
高级玩具,也就听个响

网友B:
接口就好像是故意错开的

网友C:
老哥艺高人胆大,枯木临风又一春,木爬犁一起好评,小外孙女我觉得长得像二双

网友:
高级苹果手机,免话费!

网友:
有个一样的,买回来就被我换了电池,和苹果5的喇叭,原来的声音太大,玩一年多要翻新下,主要是换屏幕下面那张纸,然后牛屎莫名其妙的死了,按理说我烙铁都接地,应该没事

网友:
那个木车子不做个靠背

网友:
儿童苹果手机第一次见。

网友:
同款圆铁凳,坐里面正好

网友D:
跟热印斑马线差不多呀。维修办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外孙女买新的吧

恰逢春节假期不发货,修不上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口就好像是故意错开的

与覆铜板是正对的,没有错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热印斑马线差不多呀。维修办法好

就是一样的

网友:
小孩玩起来比大人学的快多了

网友:
这修不好,必须得赔!

网友:
小孙女真可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艺高人胆大,枯木临风又一春,木爬犁一起好评,小外孙女我觉得长得像二双 ...

比二双小时候漂亮,暂时我们代管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