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小天鹅洗衣机XQB62-502G主板和进水电磁阀

楼主(2023-02-07):
      年前,主板上控制进水电磁阀的双向硅烧了,导致电磁阀也烧了。这是新的 装好之后,可惜只能开1/3,否则会自动停止进水,看来主板还是有点问题。凑合用吧。
  BTW:昨天在 小区内,其他楼栋的电梯里发现的,不知道是啥。用百度搜图,只搜出一堆挂耳耳机。

楼主:
下面就把旧的进水电磁阀拆了吧,年前突然冒烟烧了(它是220伏经一个双向可控硅,直接接进去的),换了个新的可控硅和电磁阀,结果只能开1/3,否则会不进水。真奇怪。

网友:
之前洗衣机不停进水也换过这进水阀

网友:
进水电磁阀

网友:
应该就是蓝牙耳机吧!骨传导?

网友:
这个电磁阀我也拆过

网友:
我家白电都是以海尔为主,海尔热水器,海尔冰箱,海尔洗衣机,目前10年是有的,都还正常,关键是没有小毛病,也就根本没有动过,使用啊功能啊都是正常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型号问题,或者我是实体店买的,用料要皮实些,目前比较行信任海尔的东西

网友:
进水阀,看看,现在洗衣机几乎都有

网友A:
应该是无叶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无叶风扇

应该是吧,那栋楼很奇怪,顶楼 只有 两梯两户

网友:
洗衣机进水电磁阀铁件锈蚀不算严重

网友:
都那么生锈了,辛苦拆解拍照。

网友:
只要绕组不烧断,拆开清理清理就会好的。

网友:
发霉很严重

网友:
这是有漏水?

网友B:
看到阀门上锈迹斑斑,应该是电磁线圈匝间有短路,然后烧了可控硅。

网友C:
看锈迹斑斑,厂家设计缺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锈迹斑斑,厂家设计缺憾!

这是原厂的,用了15年才坏了。直流阻值近1k,使用时要承受200多伏电压,算是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阀门上锈迹斑斑,应该是电磁线圈匝间有短路,然后烧了可控硅。

拆下来后,测 是线圈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