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节前求助的微波炉故障找到原因并修好了

楼主(2023-02-07):
年前发帖求助微波炉维修问题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66397-1-1.html

问题描述:
早上突然听到一声应该是打火的声音,然后不加热了,微波炉表面看起工作正常,灯光正常,电机旋转

排查过程:
1、拆开首先普通保险和高压保险都没有烧
2、检查磁控管,灯丝间的电阻低于1Ω,灯丝对地电阻无穷大,表面看起来是好的
3、检查高压电容,两个引脚电阻10MΩ,电容量测得0.8uF,引脚对地电阻无穷大,看起来也是好的
4、高压二极管,用指针表10K档,正反测试,一面摆动一面不摆,看起来还是正常的

问题排除:
经过检查,单从万用宝测量结果来看,高压电容、高压二极管、保险、包括磁控管都是好的,磁控管从万用表的判断是好的:管脚间电阻差不多0Ω,管脚对外壳电阻无穷大
因为春节没有备用配件测试,节后买了磁控管,二极管,结果换上磁控管就好了,所以万用表测试的时候,电阻大小只能做参考,不一定完全准确

网友:
我是有一台微波炉已经少了2次保险管了。换了2次,现在继续在用

网友A:
拆开磁控管看看是哪儿的问题?灯丝电阻跟新的一样吗?

网友:
磁控管用常规手段没法测出好坏

网友:
恭喜,又节约了好多钱。

网友B:
磁控管不便宜吧?!

网友:
17年来,只遇到四次磁控管莫名其妙不加热
06年在廊坊给人家打工,修一个电磁炉不加热,查哪都正常,就是不热,磁控管也正常啊,老板说,换一个试试,于是,楼下调一个新管换上,马上热。
17年搬到党校楼下一年后,遇到一个测磁控管没事,但是屡烧高二,当时手里没多余高二,用7个4007串联,瞬间就崩开了,(记得当年在论坛发过求助和日记贴。)后来不敢玩了,让我那哥们去噶拉斯瘦猴,去了人家说了,就是磁控管的事,换一个170,这哥们不忍心,又回来找我,我给换上个二手东芝的和高二,让他花了个零头,问题解决。
年前不久,老送同志,从收购站30收了个噶拉斯的变频微。成色很好,很有收藏品价值,就是不热,一说怪哉啊怪哉,根据经验,就是向我求助的意思,我在快抖上给他找了几个修变频微的视频,无一例外不是磁控管坏,换了就好,而且至少两个都是磁控管的磁环炸裂,他说他那个没炸裂磁环,不忍心买磁控管,想借我一个试试,我的磁控管好像也是花钱买的啊?我借你媳妇用用?借吗?嘿嘿嘿。明知道普通的跟变频的不一样,上去很可能就跟唐僧那前九世一样有去无回,何苦呢,告诉他变频管比普通管贵一倍,专用的,买去吧,最终,70买回来,换上就好,100块钱买个价值1000的变频微,也还是赚了。
最后一个,好像是前些天,坛里的小王兄弟遇到的一起,好像这两天磁控管才到,不知道解决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磁控管看看是哪儿的问题?灯丝电阻跟新的一样吗?

我测试差不多0欧姆   新的我忘记测试了  应该也差不多的电阻   至于拆开怎么看我还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控管不便宜吧?!

之前买的拆机的23包邮用了2年又坏了   这次买的新的34元   也不算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买的拆机的23包邮用了2年又坏了   这次买的新的34元   也不算贵

请问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
磁控管万用表测量只能作为拆参考,磁体开裂,断裂无法判断,只能拆开。替换是最简洁的办法

网友:
连个图也没有,差评

网友C:
我前几天有个格兰仕,能工作,不加热,查磁控管对外壳短路,换个就OK了,,,,,后拆盖,断开插脚跟空心线圈的连接,发现是其中一个插脚对外壳短路了,

网友:
换上磁控管就好了,谢谢分享。

网友:
再怎么也得整个图看看,两个帖子都无图

网友:
磁控管没晒单没报价,差评

网友:
换件大法,有时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前几天有个格兰仕,能工作,不加热,查磁控管对外壳短路,换个就OK了,,,,,后拆盖,断开插脚跟空心线 ...

我修过两个微波炉,都是那里击穿了。第一个破坏性拆开,第二个有经验了,只拆开管座。现在买了管座,将被击穿的管座换下来,应该能用了(做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