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教,测锂电池组容量的方法

楼主(2023-02-07):
比如一块12ah的电池,21700电芯,满电20.8v用0.5c(6a)恒流放电,截止电压13v,这样就可以了吧?环境温度对锂电池容量应该也有影响。

网友:
室温23度以上为好

网友A:
各种因数都有关,可以买个论坛的库伦表,电池作为源,灯泡作为负载,能陪一个放过放模块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种因数都有关,可以买个论坛的库伦表,电池作为源,灯泡作为负载,能陪一个放过放模块更好 ...

好的,谢谢

网友B:
建议还是恒流放电……不能简单使用电阻……

网友C:
截止电压13伏办不到吧,一般锂电池组保护板控制到单组电芯放电到3伏就停止放电,五串的电池到15伏就停止放电了,实际由于不均衡原因,往往高于15伏就会停止放电,电池组停止放电,容量测试就结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还是恒流放电……不能简单使用电阻……

嗯嗯,这个我知道,定阻法不如定流法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截止电压13伏办不到吧,一般锂电池组保护板控制到单组电芯放电到3伏就停止放电,五串的电池到15伏就停止放 ...

不通过保护板,直连正负极

网友:
电子负载仪,比如艾德克斯IT8511+,就可以胜任!

网友:
没有放电测试仪的话,可以找个带功率计的充电器,对锂电来说一般误差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通过保护板,直连正负极

不通过保护板放电风险很大,你要时刻盯着电压表,不能放电过度,而且各组电芯的电压也要很均衡才行,如果不均衡,放电到后期,某组电芯没电了,其它电芯会对这组电芯反向充电,这组电芯瞬间就会坏掉。

网友:
充电时,用功率插座,应该也能看个大致。主要是投入低。

网友:
找个带功率计的充电器

网友D:
我比较懒,电池包通过保护板放电,用那种汽车灯泡就很不错,,接个USB电压电流表,自动记录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比较懒,电池包通过保护板放电,用那种汽车灯泡就很不错,,接个USB电压电流表,自动记录容量 ...

简单又实用!

网友:
库仑计+电热丝,以前玩电动车时测过,放电到保护板动作断电,在快断电时注意观察。。。

网友:
用锂电池充电器试过,差不多和标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比较懒,电池包通过保护板放电,用那种汽车灯泡就很不错,,接个USB电压电流表,自动记录容量 ...

感觉这个方法简单又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