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FLUKE54200电视信号源修复

楼主(2023-02-07):
FLUKE54200信号源,电视厂家必配的仪器,前几年收了一台小日退下来的二手货,也不常用,近来拉出来调一个显示屏,开机几分钟就罢工了.这个机器也是有些年份了,没有线路图也没有资料.开机显示屏不亮,风扇也不转,但有开关电源高频兹兹声(类似早期显像管电视开机的声音).估计是电源损坏的可能性大,所以拆机试试是否可以修复.

楼主:
内部用料

楼主:
FLUKE54200电视信号源修复

开关电源部分有两板子,一块为EMI和整流滤波和背光供电,另一块为主机开关电源部分,输出13.5 /12/8.5/5V四组电压.用万用表测输出部分,有一组电压为零.发现这组的整流二极管不正常,用手上有的快恢复型号大电流的贴片二管替上.

楼主:
修复后的图片

网友:
楼主牛B,这仪器绝对是专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