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助 特能充电器充满电转灯不正常,红绿交替闪烁,还有啪啪的响声

楼主(2023-02-07):
求助 特能充电器充满电转灯不正常,红绿交替闪烁,还有啪啪的响声,用非常相似的充电器(也是特能的)试了,可以转绿灯,不是电池的问题,求助高手,可能需要更换哪些元件

楼主:
怎么只能上传3张图片呢

网友:
不转灯会不会是电池问题

网友:
可能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同意上面的观点,可能电池不行,找不到转换点了。

楼主:
怎么才能增加上传图片

楼主:
好几天了  怎么没人回复呢,多次上传图片,还是只有原来上传的3张,怎么别的上传成功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