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M0660表电阻档速度

楼主(2023-02-07):
我原来有一个zt101和fy76,都是0660的,zt101大小我很喜欢,但没有μA档,卖掉后就想买zt111,觉得0660是慢,考虑过61E,觉得目前应用来说太贵体积是大砖头。偶然发现zt-y电阻档速度好像快一点,一直以为同一个方案出来的速度是差不多的(我这里只出现大概稳定读数的时间,不是最后一位不跳的时间),一度让我怀疑是不是刷到的视频加速了。

遂在b站上搜了若干个0660方案的视频(大部分是不会修的,视频比较清晰,而且电阻很多时候会测几个档,方便,感谢)和自己手上的机子,下载回来卡帧读秒,结果如下,OL-100R意思是开路稳定到100R有效结果出来,下面紧接一行就是从电阻上离开到最大量程OL,因为很多测试是1K切10K,切100K这样切的,那种就没办法记录了,下面有记录的都是稳定开路到有效读数,然后有效读数到稳定最大量程的时间,单位是秒。

众仪有意思,zt-x zt-y本来0660电阻档吊打其它同方案了,新出的zt-225又慢回来

有点种草了,不过那反显屏和100元价格,还有都说转盘接触不良隐患……70元就好了

*************
补充说一下记录过程,视频,然后potplayer打开,按快捷键“F”“D”分别是前进会后退一帧,会有提示当前帧时间,记录接触那一下和读数稳定那一下的时间,0.1s,相减得出的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因为0660引脚定义肯定是一样的,可以找一块做工满意优利德和zt-y把芯片换一下,拼出一块做工和速度都不错的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因为0660引脚定义肯定是一样的,可以找一块做工满意优利德和zt-y把芯片换一下,拼出一块做工 ...

除了成本高点,没其他毛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因为0660引脚定义肯定是一样的,可以找一块做工满意优利德和zt-y把芯片换一下,拼出一块做工 ...

但0660应该有一些可编程空间的,各个同方案的表,按键功能和校准开启不完全和那个dtm0660 pdf对得上,而且zt-y本身已经100元左右售价了,加一个优利德,除非手上刚好有两个坏表……

楼主:
zt-y比较快的一个佐证是 不会修曾经用zt-y和zt-y2 放在一个电阻开关里面比较的,两个表基本一个速度。zt-y2用7500系列电阻档是吊打多数0660方案的,就上面最低档2.5 vs 1.6秒,10k 2.3秒 vs 1秒这个速度确实可以用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因为0660引脚定义肯定是一样的,可以找一块做工满意优利德和zt-y把芯片换一下,拼出一块做工 ...

想多了,优利德做工好的都是外挂单片机的,换一个其他0660上去,功能都是错乱的,eeprom除了能校准,啥功能都不能改,我早就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成本高点,没其他毛病了

还可能有一些其它小问题。不过我觉得应该都能解决。
1是校准数据,在eeprom里,不随0660搬家,但不同软件有可能地址不一致,可以提前读出对比研究一下,也可以连eeprom芯片或校准数据一起交换,重新校准。
2优利德一般不会把芯片用得过于激进,那么4000或6000字的硬件不一定能匹配9999字的固件。交换后可以修改成6000字用,或者也可以对硬件做些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样的话,因为0660引脚定义肯定是一样的,可以找一块做工满意优利德和zt-y把芯片换一下,拼出一块做工 ...

已經有了,譬如ut139e,ut1x b pro系列,ut191系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想多了,优利德做工好的都是外挂单片机的,换一个其他0660上去,功能都是错乱的,eeprom除了能校准,啥功 ...

你确定带独立单片机的表用的是066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带独立单片机的表用的是0660?

ut17b,18B 139E,195e,我都有,修改EEPROM时候就不行,然后我才更换主控试一试的,,可能有些程序什么的是写在单片机里面的,优利德的171外挂同样单片机可以分量程校准,0660主控的确不放开这个功能,优利德是故意阉割0660的可玩性的,优利德要是放开分量程校准和福禄克一样,可能会冲击自家的61E+和171系列,我猜的,具体愿意我不懂

网友A:
引用 网友C:
ut17b,18B 139E,195e,我都有,修改EEPROM时候就不行,然后我才更换主控试一试的,,可能有些程序什么的 ...

我的意思是你互换的两个芯片丝印都标了0660?封装一样可不意味着芯片一样。

网友:
跟苹果学的一壳用几代

网友:
大部分表,直接换0660估计不行,内部带程序,每个厂家程序也不一样,外围包括引脚布线都有区别,尤其是功能编码引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你互换的两个芯片丝印都标了0660?封装一样可不意味着芯片一样。 ...

那必须是丝印一样,同样的优利德195E 17B互换都不行,可能0660的程序固件一直是在改进的,我有华谊的MS8236是2014年出厂的,校准程序只能校准MV档,电流档不能校准,电阻档只能校准5开头的,其他1234 6的都不能校准,背光时间不能更改,0660这种改进还是挺好的,比福禄克的98024强太多了,黄皮的98024电容档这个主控设计硬伤,简直是个大傻BBBB

网友D:
我的47型万用表用了多年,想买一块新表,不知那款表精确度高点,目前正在犹豫中,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47型万用表用了多年,想买一块新表,不知那款表精确度高点,目前正在犹豫中,望高手指点一下 ...

我的乖乖,能把47型号用到现在,一定是当年基础功扎实的人,我都能猜到您的手绘画图纸的能力绝对超一流,要求精度高,那还是ut61e+了,是最便宜的,同样精度的福禄克117c也要1300元了,其他的也不要看了,千元以内最划算的还是61e+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47型万用表用了多年,想买一块新表,不知那款表精确度高点,目前正在犹豫中,望高手指点一下 ...

我的妈呀,我好奇的点开了您的帖子,果然是画图非常的牛逼啊,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多了,优利德做工好的都是外挂单片机的,换一个其他0660上去,功能都是错乱的,eeprom除了能校准,啥功 ...

高手,越玩越强了,哪天早晚是专家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的乖乖,能把47型号用到现在,一定是当年基础功扎实的人,我都能猜到您的手绘画图纸的能力绝对超一流, ...

我觉得这两年各种仪器都涨价太猛了,我虽然用公司的一堆好仪器,也想拥有自己的一套,看着飞涨的样子,所有念头就是希望自己大胆点贪一套,哈哈,这是密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两年各种仪器都涨价太猛了,我虽然用公司的一堆好仪器,也想拥有自己的一套,看着飞涨的样子,所 ...

公司是我家!何必自己花钱。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