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那种走起来就唱歌的电动车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02-07):
电动车以安静为特点,但是有的电动车有明显的声音,不好形容,有点像步进电机驱动的声音,加速音调还改变,想唱歌一样,为啥有的车有有的车没有?

网友A:
一般是轴承,机械类发出的

网友:
有些车就是故意的,为的是让路人能察觉,BMW有专门部门设计不同时速下的音调

网友:
新能源混动汽车在纯点状态下 这个声音在20km/h下会自动产生 也可以手动关闭 但是下次开机还是会自动打开

网友:
电动车低速播放噪音,提醒路人注意,因为低速肯定是在地形复杂的地方才开的慢,但是又不能随意按喇叭,又不好轰油门,只能制造点其他噪音提醒路人注意。

这是有行业标准的,没办法;就像电动自行车要有脚蹬子一样。

网友:
新能源车,国标必须有的,速度低于25km/h会发出嗡嗡的声音,提醒周围行人,再有就是电机的声音了。

网友:
会不会成为城市噪音

网友:
长见识了,原来是有标准的

网友:
特地模拟让别人注意的

网友:
我去!长知识了!还有故意模拟运转噪音的.以前两轮电动车还不流行的时候,我骑两轮摩托车,后来电瓶车出来后,试骑一圈下来,老实说,当时我是很排斥它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的可怕,都感觉不到自己在骑车.后来才慢慢适应电瓶车.

网友:
低速故意播放的声音。不过有的车声音是真的不好听。

楼主:
意思是这个声音是喇叭发出的音效?我以为是电机共振。

网友:
可以百度下电车的VVVF音阶式励磁音
有的列车可以通过改变励磁强度,在启动时奏出一段音乐来

网友:
我还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轴承,机械类发出的

喇叭发出的声音,把那个喇叭插头拔了,安静的像溜车!

网友:
小鹏吧,车身不但能唱歌,还能发光...

网友:
也有可能是闸之间有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