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SND施耐德无刷筋膜枪拆机

楼主(2023-02-07):
6串2400毫安的电池,有个无刷电机,滑动当中调速!电机不好拆,没有拆!电池不知道什么品牌,

网友:
此施耐德非彼施耐德,我以为施耐德也不至于沦落到出筋膜枪

网友:
施耐德?筋膜抢?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呢
话说电池挺好看

网友:
短时间运行工具,可以用碳刷电机降低成本。要求防爆和长寿命才用无刷。拆机Nidec无刷主轴紧配合压入,锤子和粗钢丝能敲开,缺点轴承冲击后,转动有颗粒手感,建议用拉马加转接头,慢慢加压拆开。

网友:
各种各样的震动!

网友:
平衡块体积够大。

网友:
以为施耐德没落到搞筋膜枪了。

网友:
我还以为是印施耐德标签的礼品呢

网友:
电池不错 这个可以多用途

网友:
和气泵原理差不多,就差气缸了

网友:
SND,施耐德,两码事吧。

网友:
施耐德   schneider      SND 算你的

网友:
电池挺多的

网友:
我想施耐德的产品线够长的哈

网友:
这是干啥用的

网友:
个头看着不小。

网友:
能用无刷马达的不错了

网友:
没看到“施耐德”的中文标志啊,那英文可能是“舒奶的”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