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欧拉ORA R1 黑猫 无法搜索到车辆蓝牙 手机蓝牙钥匙无法使用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3-02-07):
一个简简单单的问题  打客服电话,转接到这,转接到那,最后让我去售后!!!!

新版本(欧拉ORA)APP状态如下图,一直显示连接中....(如下图)

旧版本(欧拉R1)APP显示正在搜索,无法正常搜索到车辆的蓝牙编号。

解决办法,断开小电瓶负极,等待3-5分钟后恢复负极,即可解决问题。
操作的时候注意安全,确认负极后操作,需要使用板子。

网友:
这车续航多远

网友A:
我的江淮电车APP也带蓝牙钥匙,激活老是连接不上,我都放弃了,

楼主:
我买的是301的   不使用空调的情况  稳定在250 260点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江淮电车APP也带蓝牙钥匙,激活老是连接不上,我都放弃了,

一般钥匙里的蓝牙模块 固定放在感应区  然后网上有方案  可以无钥匙进入  我已经改了  使用体验非常棒
靠近自动解锁,离车自动上锁。

网友B:
挺不错,可以不用带车钥匙就能开车,不知道没有蓝牙钥匙的车可不可以装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不错,可以不用带车钥匙就能开车,不知道没有蓝牙钥匙的车可不可以装这个功能。 ...

大部分车型 网上都有更改方案,新款车尤其多

网友:
我一般用手机NFC解锁,不担心信号问题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301的   不使用空调的情况  稳定在250 260点样子

我的301蜂巢电池0度以上不开暖风eco能跑300,10度以上eco能开350,夏季开空调300也没问题零度以下开暖风一般200之内,零下10度以下开暖风一百五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301蜂巢电池0度以上不开暖风eco能跑300,10度以上eco能开350,夏季开空调300也没问题零度以下开暖风 ...

你这个上下区间也太大了………………我的也是蜂巢  为什么从来没突破过300

网友:
功能多了,难免出Bug

网友:
这个有可能就是车机或者ECU的蓝牙模块自己死机了,导致蓝牙连不上,断电重启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