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米(9号)平衡车 充不进电的解决办法

楼主(2023-02-07):
首先拆下电池组,用3号六角扳手即可。

看到电池组上方接口,左负右正(不同型号可能会不同,请用万用表测量后操作)
我这台设备是这样的

充电器的圆形接口  1 正  2 负

使用导线将 充电器接口与电池组的正负极相连后,充电器通电。PS:请务必准备两根导线,一定要带绝缘外皮。

严重注意:
充电器输出是63V的直流电,属于危险电压,接线时务必不要通电;电池组输出电压也很高,使用导线时千万不要触摸裸露的部分。

线接好后,通上电,充电器指示灯会变成红色,等上1分钟,然后断开电源,小心的把导线都拔下来。此时将充电器接上充电口,如果发现电池组上的指示灯闪烁一下绿色,然后开始持续闪烁红色,恭喜你,电池修复成功了。

愉快玩耍吧。

网友:
求告诉如此操作能修复的原理是啥,不懂

网友:
可能是内部保护了

网友A:
没看明白是怎样修复的,是充电器直接对电池组充电就修复了?

网友B:
我的那个拆开每节电压都在1v以下了!心疼啊

网友C:
应该是电池的保护板有设计缺陷,一旦电池过放就是锁死,无法充电。楼主是跳过保护板,直接给电芯充电,当电芯电压上升以后,就能通过保护板继续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明白是怎样修复的,是充电器直接对电池组充电就修复了?

实际上是电池太久不充电饿死了  这样操作就可以恢复充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那个拆开每节电压都在1v以下了!心疼啊

换吧……马家有升级版的 我已经换了  续航更持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池的保护板有设计缺陷,一旦电池过放就是锁死,无法充电。楼主是跳过保护板,直接给电芯充电,当电 ...

正解

网友:
电池电压过低,彻底关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