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FLUKE福禄克15/17/18B+ 101电容档抗干扰测试

楼主(2023-02-07):
很早以前在测试福禄克101的时候,发现电容档很容易被干扰,导致读数不稳定,且测量误差很大!
昨天,有网友咨询我,他的18B+在一些通电的用电器附近测量电容会不准,我跟他说是干扰!
今天就测试一下给大家看看,我用的是变频器,这个干扰可能比一般用电器大一些!效果更直观!
估计可能是芯片方案的缺陷,因为15/17/18和101系列用的同一个芯片方案。

网友:
干扰非常明显啊。

网友:
这么近距离,肯定干扰很大!

网友A:
好像不是干扰问题,就是个设计缺陷,我的101 15b+根本无法校准,一直在上蹿下跳

网友:
百般折腾啊,来个对比折腾系列吧

网友:
其实..那个网友就是我....现在还在纠结中

网友:
高emi环境下电容的确容易测不准。越小的档位影响越大。测量越慢的表影响也越大。类似的问题在电阻的高阻档一样会出现。
这个问题要想解决其实也不难,看看标准电容的做法即可,楼主的电容是diy的,比标准电容的结构少了外层屏蔽。也就是说可以做个屏蔽盒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不是干扰问题,就是个设计缺陷,我的101 15b+根本无法校准,一直在上蹿下跳 ...

101测电容很准。你的表是不是有故障。下面是我以前旧帖里的一些测试。
2uF

那时我的136还挺新。

0.01uF

0.005uF

其它几个找不到电容的电桥测试结果了。测的也都是diy的标准电容。
0.1uF

0.02uF

0.002uF

0.001uF

0.5uF

楼主:
我说是表有问题,在日常测量时,容易被附近通电的设备和用电器干扰,咋还让我把电容加屏蔽壳?
同样的电容,同样的测量,115就没问题,不受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说是表有问题,在日常测量时,容易被附近通电的设备和用电器干扰,咋还让我把电容加屏蔽壳?
同样的电容 ...

怎么可能是干扰的问题,就用个普通的0660也没有这么大幅度的影响,应该就是主控或者设计的硬伤问题,15b+的电容我都校准奔溃了,

网友:
测电容最好用电容表或电桥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是表有问题,在日常测量时,容易被附近通电的设备和用电器干扰,咋还让我把电容加屏蔽壳?
同样的电容 ...

没错,就是建议把电容加屏蔽壳试试。虽然问题在表,但补救措施不一定要在表上改。你那个电容应该是diy的,我也有一些校表电容是diy的,但你那个体积比较小,我猜可能没留下屏蔽所需的空间,我一般用大些的盒子,内部铝箔屏蔽,平时要求低就接在内部负极,如果需要屏蔽或保护时就断开拉出来。你那个壳上应该可以打孔用跳线实现,就是屏蔽可能不好加。
我没条件模拟高emi,如果你测试屏蔽有效,就可以做个屏蔽的电容测试夹,把测试夹和屏蔽壳整合成一个附件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是干扰的问题,就用个普通的0660也没有这么大幅度的影响,应该就是主控或者设计的硬伤问题,15b+ ...

这个对比很清楚,变频器关机时万用表测量电容准确,开机时误差很大,单因素试验,可以确定emi原因。
15+电容校准没什么难的,只要一个100uF电容,但不是所有量程都是这个电容校准的。可以开个帖看看什么现象,我想你应该是不会用个电解来校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