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人民牌RDB5GQ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器/附手绘电路图

楼主(2023-02-07):
人民牌RDB5GQ自恢复式过欠压保护器

网友:
这个现在一般民用没啥发挥的机会

网友:
用在什么地方的?

网友A:
请问楼主,正常情况下继电器是吸合还是不吸合

网友:
小的时候看图识字,长大了反之

网友:
这个在有断电地区还是有用的,不是有事故电压变成多少伏因为电力公司员工搞错线路了。这个就可以保护家电。

网友B:
这里电阻画错位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正常情况下继电器是吸合还是不吸合

理论上电源正常时应该吸合导通才对

网友:
三相电入户!装这个最好~老家以前变压器断中性线烧电器

网友:
光看这牌子以为是怀旧新产品。

网友:
这个自恢复,间隔时间是多久。现在总体电网比较稳定,如果以前的农忙时间,估计这个有的玩了。

网友:
做工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
家里也装了,避免万一

网友:
我家也装了,以防万一,小区有时候会停电,怕烧电器

网友:
抄图工整,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正常情况下继电器是吸合还是不吸合

正常用电情况肯定是吸合状态。以前租的房子配电箱里有这东西,电压不稳保护之后要等30秒左右才会接通供电。出门拉下总开关,回家合上去也要等30秒左右绿灯亮了屋里才有电。

网友:
总感觉这个东西没什么用处,特别是还延时30秒,黑灯瞎火的等得心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电阻画错位置了。

就是画错了,谢谢!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画图工整,赞。话说这个继电器好,拆过好多都是继电器小,烧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