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2012款逍客4.3CD机加装USB

楼主(2023-02-07):
同事的逍客4.3CD机不读盘,听不了歌。拜托我准备换个车机

网上找了资料,发现这款4.3CD机带USB播MP3功能,只是没有USB接口。

先拆带点烟器底面板

再拆出风口面板

带把长点底十字螺丝刀,拆固定车机底4粒自攻丝

拆3个线束

撕开面板四周防尘胶纸

松四周卡扣,拆下面板,注意排线

卡扣向上90度松开排线

分离面板固定铁框,超多螺丝幸好一个规格

拆每侧连接cd和主机的3粒螺丝

拆后端铝散热片,注意左侧银色胶纸下有1粒螺丝,中心是2粒长螺丝。

分离CD部分,中心有排线

主机部分,要加工的就是这块铁板上底电路板

找了半根废鼠标线,50CM就够

以为还简单的活,绿色信号+接FL106侧,白色信号-接FL105侧,红色电源5V正接C121侧,黑色电源负接地。

没想到全装好试试,能切USB但报错误

再拆机检查,发现绿色信号正与左侧地铜箔少一颗电阻,旧主板上拆来颗同阻值15K的补上

这下正常了

包裹USB接口,从坏底充电宝主板上拆的

第二次组装

面板上不开孔来,直接缝隙里穿出

网友:
经常插拔拖拽折线估计寿命堪忧

网友:
光存储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小了

网友:
我收了2个天籁CD机,都已经放了2年了一直没去这折腾

网友A:
不知道厂家为什么不把USB插座引出来,功能用就是不引线。我有个车机,支持USB,接口在尾插附近,也得自己焊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厂家为什么不把USB插座引出来,功能用就是不引线。我有个车机,支持USB,接口在尾插附近,也得自己焊 ...

也许高点配置的就给引出了,他得提现出价格差别。就像有些车机,中配和高WiFi硬件都有,但就是系统不给你开发出来,有能力的可以自己刷出来。

网友B:
挺不错,这么老的机子上还能支持USB播放,线倒应该不会断,其实平常很少去动那个U盘,一般现在的U盘都很大容量了,里面的歌也是可以放很多的。

网友:
为啥不在点烟器插口面板上开孔安装USB插座?

网友:
可以吧USB口固定在CD出口啊,反正也不读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不错,这么老的机子上还能支持USB播放,线倒应该不会断,其实平常很少去动那个U盘,一般现在的U盘都很大 ...

不然买这中标准尺寸的车机还挺贵

网友:
换车是王道

网友:
也可以买个蓝牙模块,从AUX IN 接进去

网友:
谢谢分享,不知道为什么不能打分了

网友:
14年亲戚买的逍客,中控是这样的,带U盘功能。

网友C:
数据线焊接点哪里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据线焊接点哪里找?

绿色信号+接FL106侧,白色信号-接FL105侧,红色电源5V正接C121侧,黑色电源负接地。

网友:
点烟器mp3了解一下   不用冒拆机的风险

网友:
还是做做美容把U口找个合适的位置固定安装起来吧,或者不经常拔插的话也可以直接引线到手套箱里

网友:
同款车路过,其实可以AUX加一个蓝牙模块,直接手机通过蓝牙放歌曲。

网友:
支持动手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