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无牌电动工具配电池

楼主(2023-02-07):
垃圾无牌扳手,想配个电池,可是发现电池座接口没见过,两个插片是3cm距离。各位大佬看下,知道到告知小弟下

网友A:
锂电电动工具品牌型号太多了,除了牧田款、大艺款之类的电池包外,小众品牌的兼容电池包比较难找,即便能找到价格也会贵很多。反正这个有刷电板手好像也不是什么高端货,还是找一个尺寸接近、性价比较高的主流电池包然后自己改一下电板手的插口和插脚吧。看你这个插口尺寸与牧田款很接近(但插脚间距明显比牧田的37mm要窄而且短),手头或身边有该款电池包的话可以比试一下,塑料外壳、金属触片改起来不费劲,很多坛友不是经常自己动手做电池包插口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艺款吧

不是的,大艺没这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锂电电动工具品牌型号太多了,除了牧田款、大艺款之类的电池包外,小众品牌的兼容电池包比较难找,即便能找 ...

别人拜托的的,不好推辞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锂电电动工具品牌型号太多了,除了牧田款、大艺款之类的电池包外,小众品牌的兼容电池包比较难找,即便能找 ...

这个像是泉友款,早期比较好找,现在不常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像是泉友款,早期比较好找,现在不常见

手头收藏了一些电动工具电池包的型号、尺寸,帮楼主大致查过了。这款确定不是泉友款----泉友电池的插脚间距只有21.5mm,而对应插座的开口宽度只有42mm,均与楼主展示的尺寸差很多。
其实泉友款电池也不算稀有,现在很多国产品牌的12V马刀锯(往复锯)就是用的该款,比如前期本坛热议的富格、晶思达等品牌。

网友:
电池也不便宜吧

网友:
50买来个大艺款。20路边买个电池。24的螺丝可以打下了。就是打紧不够力

网友:
搜一下yardforce,挺像的.

网友D:
这电池脚量的胆战心惊,幸好尺子有绝缘层不然火光四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脚量的胆战心惊,幸好尺子有绝缘层不然火光四射。 ...

这个是扳手那边的没电,

网友:
看看 牧田  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