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用Amanero USB数字界面及ES9023制作电脑USB声卡

楼主(2023-02-07):
     近来想打算制作个播放器,集成DAC功能及蓝牙接收功能,部份配件已买回来,由于这个播放器制作时间比较长,且线路板比较大,打样成本高,所以先制作一些小制作,验证一下电路图是否正确,所以就有本次制作,本次制作USB接口是用Amanero USB数字界面,DAC是用ES9023,原打算是把数字接收解码CS8416的电路及蓝牙一起做进去,测试CS8416软控及硬控的方法及电路是否正确,但由于画PCB时,画错了CS8416的封装及部份电路画错,所以这个板就直接做成电脑声卡,暂时使用,等日后制作播放器时再拆出来装上播放器上。
    以下是制作的图片。

用一台小主机当播放器,安装的是Volumio系统,在测试中。

网友:
前排支持一下楼主的DIY

17年我也是用Amanero DAC是两颗AK4497EQ 一般接电脑用没做蓝牙
去年整了一个I2S DAC 双4191+4499EXEQ 目前板子还没拿到

网友:
可以啊,自己制作

网友(2023-03-15):
ES9023 PCM5102 TDA1305T CS4398在用,     让家人和朋友盲听,电视盒播APE和看电视剧,光纤和同轴输出.仅换解码器.盲听结果,电视剧或电影,8岁至60岁,不同时期盲选结果都是TDA1305T.  放APE就有时是CS4398,有时是TDA1305 ,

陪朋友听过9038,最终分为指标党和口水党.对我来讲,盲听跟着感觉走,不再想其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