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 J-Link下载器的版本与Keil MDK的版本是否需要有什么匹配

楼主(2023-02-07):
最近从某宝上网购了一个J-Link OB下载器,PCB板上标注是V1.0,电脑安装的Keil MDK版本是 v5.34J-Link OB下载器的驱动版本按商家提供的是v4.92,结果出现提示提示error cannot load driverJL2CM3.dll

换了Keil MDK版本(如从官网下载最新的V5.38),或换了J-Link OB下载器的驱动版本,或者卸载J-Link OB下载器驱动等等,测试的结果,都无法让Keil MDK中的J-Link正常工作。

这是什么原因?另外,这款下载器是否支持升级?请用过的朋友谈一谈,谢谢!

网友:
应该是驱动问题!

网友:
盗版的SN更新一下

网友A:
使用旧版本的驱动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的说法
https://zhuanlan.zhihu.com/p/358036246

这个链接中蓝奏云的资源已经过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旧版本的驱动应该就可以了

你是说Keil MDK版本还是J-Link OB下载器的驱动版本?

楼主:
已经有一台电脑问题解决,总算正常了。有时间再试试其他电脑是否正常。版本如下 :

网友:
9.9的 daplink 不比这个好

网友:
以前用J-LINK V8遇到过类似问题,我记得是把老版本J-LINK驱动里的dll文件,复制到MDK提示的那个路径中替换掉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Keil MDK版本还是J-Link OB下载器的驱动版本?

keil安装目录下的j link驱动,要用旧版本的,4.92版或者更低版本,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两台电脑都可以通过Keil中的下载按钮下载,但时不时会提示

我是通过完全卸载Keil (原来只卸载MDK,没有卸载C51和C251)来解决的,并且Keil MDK的版本不能使用最新的5.38,必须用5.34。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两台电脑都可以通过Keil中的下载按钮下载,但时不时会提示

替换“Keil安装目录\ARM\Segger”为可用的版本就行了,与Keil版本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替换“Keil安装目录\ARM\Segger”为可用的版本就行了,与Keil版本无关。

替换哪一个文件?是JL2CM3.dll吗?版本换高点还是换低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替换哪一个文件?是JL2CM3.dll吗?版本换高点还是换低点?

我是整个目录替换,因为我的D版的jlink v11也用不了高版本驱动。可以从Segger网站下载能用的驱动版本,安装的时候即使提示已安装版本更新也覆盖即可,至于那个版本能用、哪个版本不报警我就不知道了,网上说那个报警有2个问题:烦人;单步仿真有问题。。

楼主:
jlink 安装目录下找不到JL2CM3.dll。

网友C(2023-11-12):
我晕,什么年代了,还用Jlink OB,至少V9起了

网友:
D版的jlink
D版的jlink
D版的j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晕,什么年代了,还用Jlink OB,至少V9起了

Jlink OB便宜

网友:
jlinkV9也没多少钱,非要用的话办法有2个,找个可以改序号的固件重新刷一下然后改序列号,或者找个低版本的jlink驱动把其中的动态库拷贝出来覆盖MDK自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