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GoGear ViBE mp3 ,如何用两脚电池代替三脚电池?

楼主(2023-02-07):
我好像记得在坛里有大侠讲解过,在两个脚之间接一个电阻才可以充电。但不记得是哪两个脚及接多大的电阻了。论坛搜不到了。借用一下坛里的图片。原装电池的不记得丢到哪里的,上周六在角落里发现这个MP3,直接焊了两个脚700MA的电池,接有源小音箱听酷我下载的音乐,听感还可以,周日听了整整一个上午,舒服。耳机听久不舒服。这个MP3也挺省电的,断断续续放10几20多小时,现在准备没电了,连充电器充不进。请问,如何用两脚电池代替三脚电池?

网友A:
把保护板留下,换电池部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保护板留下,换电池部位

原装电池早发胀,被我丢了

网友B:
使用原装保护板,换新电芯。或者在负极和检测极之间加个10K电阻。这种三线的锂电池更换时,最好保留保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原装保护板,换新电芯。或者在负极和检测极之间加个10K电阻。这种三线的锂电池更换时,最好保留保护板 ...

谢谢。等下回去找10K的电阻试试。主要是原来的电池鼓包了,拆除顺便丢了。

网友:
akg k420,当年我买的时候200多

网友C:
这个mp3音质咋样

网友:
10K电阻接到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mp3音质咋样

木耳朵,我主要是连小的有源音箱,听着不错。MP3格式,用耳机听和所谓的有独立解码芯片跟火柴盒一样大小,两三百的播放器听差不多的,没有手机xplay 6好吧。wav格式才用手机听,下载到播放器的基本是320码率的mp3音质的歌曲。肯定不是烧友。反正没手机耗电大,方便移动随便干。下载有主持人类的节目如品味歌曲、道说心情的节目,慢慢听,用手机听感觉太赶。

楼主:
谢谢,接了,现在可以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