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雷士转换插座感应式月牙小夜灯,DIY改装成3W白光加开关人肉控制

楼主(2023-02-07):
原来的感应式小夜灯,一直不亮,应该是电路损坏了,反正一次也没有用上,只能当转换插座使用
就在某一天晚上,花了两小时,改成3W白光的了(原来的功率只有0.4W,功率也太小,还是黄光),
这样,可以装在老家房子的墙壁开关上面,当天花板上面的吸顶灯损坏了,就开这个小夜灯,也可以满足基本的照明需求(一楼的小房间,本来设计时是有要安装一只壁灯的,电工没有安工,只装了一只吸顶灯)

上图

产品正面
下方那个窗口,是光控感应窗口

产品背面
设置开关放在背面底部
当初考滤过用这个开关,不过开关在底部,使用不方便

产品标签:LED月牙小夜灯
功率只有0.4W,坑爹的还是黄光
可能原设计是喂奶用的

拆下三颗螺丝,可以看到内部结构

电路板特写
插座部分就没有拆了,用料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小夜灯部分,发光是软灯带

良心的是有两个罩子,双罩设计
灯光更柔和

就用这个铝基板作光源,宽度刚刚好
2835灯珠,六颗灯珠,3串2并

月牙形,就得手工折弯

LED模组搞定后,就得在插座正面,安装一个开关,这样使用更方便
就开孔在原来感应窗口的位置

装进去,毫无违合感

里面卡得很紧

回过头来整铝基板
整了两块,下面的那块,用来当散热器
延长灯具寿命

涂上导热硅脂,然后装上铝基板,压实了

看上去还不错

扣上第一层面罩

扣上第二层面罩

由于 图片比较多,就分两层楼发布

楼主:
第二楼

LED驱动电源是用隔离电源,装上去才想起拍图片,所以只拍了侧面

改装后的成品正面图片
黑色开关虽然很显眼,但实用第一

背面基本上没有破坏,下方的开关,就是虚设了,用胶固定S了

黑色开关

实战,亮度还不错

侧面

输入功率3.4W左右

原感应控制板背面

原感应控制板正面,阻容方案

就是这么长的LED灯板

原来担心这个长度,做足三瓦,发热会比较大,
我就单独剪了一段,配上电源,测试半个小时,发热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加上改装时,又加了一段当散热器,
发热应该不用担心了

测试的铝基板背面

改装和测试完成了,放入行李箱,等有空回老家时,就带回去

另外:上次房间的吸顶灯也挂了,就摸黑使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这个转换插座+小夜灯,就不怕了),我过年回老家,也修复了,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改天再发布,敬请期待!!!!

感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二楼

LED驱动电源是用隔离电源,装上去才想起拍图片,所以只拍了侧面

改的好,改的妙。

网友B:
加个光控又不难,弄个开关有点麻烦。

网友C:
同有一个,不知道质量

网友D:
感觉发光面向下会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好,改的妙。

感谢,

主要以实用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光控又不难,弄个开关有点麻烦。

我觉得家里房间用,还是开关更方便一些,可以随意控制

如果放在过道,或者门口,可以用光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有一个,不知道质量

插座不好评价,
但原装的小夜灯,感觉一般吧,必竟功率只有0.4W.亮度也不会太高

双面罩真的是好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发光面向下会好些

那就把86型开关面板,换个方向了,小夜灯是改不了的

网友:
小夜灯就这样,亮度不能太高,半夜起来太亮会刺眼

网友:
这种小夜灯算不上感应式的,只能算是光控的,一般损坏的概率很低。

网友:
雷士早期还好,现在回去了

网友:
做工确实还不错

网友:
雷士的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发光面向下会好些

把墙壁插座旋转180°就可以向下发光了

网友:
改造一次应该直接改成光控人体感应的,那样多方便。

网友:
手艺不 错,小灯改的很实用

网友:
至少换白颜色,建议开小圆孔,用手电筒反向开关,底部加支撑压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