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年前说的充电宝终于搞定了手工焊接。

楼主(2023-02-07):
年前捡的笔记本电池做充电宝因为模具余量留的太小手工焊接焊点太高装不下,后来百度了半天经过尝试终于搞定了。
前贴如下

买了个充电宝套件,可惜没有点焊机,失败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65838&fromuid=840147

这次利用厂里的铜箔大概是0.05mm,如果焊锡上的足够薄应该能成功。
先利用打印出铜箔剪样。

剪下合适的剪样贴到铜箔上并用冲子冲孔

重点来了,用300w外热电烙铁把原来电池上的焊锡去掉,尽量减少厚度,用小烙铁先定位后上大杀器快速把铜箔在小洞处和电池焊接上。

焊接效果还可以,焊点也足够薄,组装顺利。

重点,1打孔的原因是防止直接用大杀器直接按压焊接把焊锡搞得到处都是。
         2 像我这种四个一组的一定要搞个工装,第一次没搞工装焊接完两头后四个               电池成了麻花状,一点也不规整。
          3 拆机电池因为有撤掉的一点点镍带,上锡的话用焊锡丝里的松香就可以,               但是热量要跟的上,刀头最好,实在不行就是300w大杀器高温短时间就                 能搞定。
          4剪铜箔最好比电池小点,我焊接完了因为定位原因漏了一部分在电池外面              又剪一刀。。。。。
          5因为是拆机电池,外表难看用白纸包裹,因为要上飞机怕过不了安检,买                的热缩管嫌我偏远不发货。最好从新热缩一下用送的垫子做下绝缘最好。

网友:
你这些旧电池体质不一样不匹配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楼主焊电池的方法不错

网友:
不错,获得不少

网友A:
看你最后剪成的样子,这是打印了个寂寞吧,还不如把电池绑好,拿一块铜箔放上去,用手压一下,压出印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最后剪成的样子,这是打印了个寂寞吧,还不如把电池绑好,拿一块铜箔放上去,用手压一下,压出印痕…… ...

同意,确实不美观。看卤煮打印的图还在想咋剪铜片呢,结果。。。

网友:
入手个点焊机就不用这么折腾了

网友:
旧电池的容量什么的还是担忧的

网友B:
笔记本电池自带的镍带不要完全去掉。
镍带和电池之间略挑起一点距离,可以轻松焊接。

网友:
我还正准备佩服楼主用剪刀剪N个同心圆片呢,结果是这样……

网友:
注意,正极必须有圆环青稞纸垫片,拆机电池,本来正极附近的皮已经有磨损,而正极周围一圈就是电池外壳,直通负极,与你剪的铜皮只是隔了一层薄薄的pvc皮,而你的铜皮上面还有剪的毛刺,随时有可能刮破电池皮造成短路

网友:
铜箔边缘处的绝缘是个隐患啊!应该再剪小一圈的,最起码不能露出电池边缘,那样才不会割破电池外面的绝缘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池自带的镍带不要完全去掉。
镍带和电池之间略挑起一点距离,可以轻松焊接。 ...

对的,拆机旧电池太简单了

网友C:
充电宝电路板看起来不错,旧电池太杂了,对不起电路板

网友:
还是用点焊机好。

网友:
先把意外保险买了吧,你这是做boss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宝电路板看起来不错,旧电池太杂了,对不起电路板

就是玩,家里新买了个小米10000还在睡觉

网友:
完全不需要啊,电池和镍片两边焊锡,然后贴一起直接焊接,焊锡融化后就紧密的贴在了一起,这时候烙铁来回擦一下把突起的焊锡撸平就可以了,还有突起的就美工刀削一下完美!

网友:
拆机电池需要分容,需要内阻测量
否则高低配充完电很快就自己放电放完了